自制充电万用表,不用更换电池

楼主(2015-01-19):
本人自己充电万用表,电池内置到万用表里面,再也不用频繁更换电池了方法很简单,先购买一定尺寸的3.7V大容量锂电池,然后串联,找个限流电阻接到万用表和电池+
防止电流过大烧表,充电口并立案到万用表的正负,找个9V的路由器电源,电流不是很大,
只是充电时间会长一些,毕竟是小电流充电,充一次电用3个月差不多,看表使用情况

网友:
是不错,简单的事还是不要复杂化了

网友A:
根本没有看明白你做出来的成品效果 给个特写镜头啊

nd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没有看明白你做出来的成品效果 给个特写镜头啊

电池放到里面了,和没有电池一样,原来电池位置放着充电口

网友:
这是挺不错的,不用常换电池了

网友:
呵呵 !!都用了几年了。。。我用的是笔记本里的两节电池。。弄了个平衡充。。。

网友:
老大别这么打击我好么

网友(2015-11-16):
楼主的想法是挺不错的,就是感觉有点麻烦

网友:
上升压板,单节锂电好充电

网友(2016-10-20):
没必要这么搞,三个月换次电池,一年也就四块,算5元一块,一年也就20块钱,当然,喜欢DIY的同行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