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r61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5-01-19):
thinkpad r61 7738bd1  ,集显笔记本,正在看视频,突然显示器就出现横着的条纹,然后就不显示了。外接显示器正常,换其他屏幕正常显示,这屏还有救么

网友:
这不是屏幕问题,正常又是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已经说过换其他屏幕正常显示了,确认问题在上半截了,怎么还怀疑桥的问题?

网友:
换屏的逻辑芯片试下,一般可以修好,

网友:
应该是白屏固障吧

网友:
换个屏吧,,,,,不然没法

网友:
j i j 是不是独立的显卡,如果是的话多半显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