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直接进变压器

楼主(2015-01-19):
这电源采用KA7500+LM393N方案,无待机5VSB。跑线5VSB经过一个滤波电容和电感直接进了待机变压器次级,没有经过任何二极管,大家说有没有可能?多谢啊。另外7500炸了,会影响5VSB的产生吗?

网友A:
不可能。在电源负极端有二极管的。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在电源负极端有二极管的。你看看。

在变压器次级是有2个二极管,一个小的整流后进7500 12脚,一个大的504二极管正极接地,负极接变压器次级,好像稳压管。而且这个稳压管正负极跟5VSB都不相连。

网友:
应该不可能吧?没有经过二极管整流就输出5VSB,就算山上的也不可能啊,难道是天上的?

网友:
7500炸了,会影响5VSB的产生吗?            会,7500的供电来自辅助电源。

网友B:
除了二极管整流,还有没有别的5VSB产生方式啊?我拆了所有散热片,所有变压器,把电源电路板翻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5VSB整流二极管。倒时从大小位置看D1  HER504二极管最像,但是它的接法十分奇特。如下图。这是咋回事?

网友C:
辅助电源输出端是接7500的12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辅助电源输出端是接7500的12脚的。

是要接7500 12脚,但这个电压本身不是5VS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二极管整流,还有没有别的5VSB产生方式啊?我拆了所有散热片,所有变压器,把电源电路板翻个底朝天,也 ...

好像是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要接7500 12脚,但这个电压本身不是5VSB吧。

不是,来自一个变压器。

网友:
如果没搞错的话,还真没见过

网友:
这电源最终没有搞明白5VSB产生方式,但修好了。最初是使用过程中电源爆炸冒烟,出风口熏黑了。2个2.2欧电阻外皮炸了,1个1.6欧电阻外皮炸了,都阻值变大,都用5.1欧电阻代换。好在知道色环电阻读法,不然还不好办。待机驱动管、推动管C945都击穿,换掉。2个主开关管击穿,换掉。换掉炸毁的KA7500,换掉保险,还有一个鼓包电容。就这样最后修好了。最大的收获是学会拆卸散热片和变压器,散热片和变压器拆下后电路板变得开阔,极大地方便了跑线路找元凶。另外注意到色环电阻外皮会炸毁。

网友:
电源型号爱国者ATX-350P4,最大功率350W,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从变压器出来就直接使用的

网友D:
那个图应该是画反了,7500b的工作电压好像是24v的,+5vsb到待机变压器应该有个二极管,就是图中画反了的那个到7500的,就是大体积的二极管,如果跑线路花眼的话,万用表蜂鸣档就派上用场了

251922615 -1 你是个啥狗东西,张口就放屁
xsp1980 -5 放你妈的猪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图应该是画反了,7500b的工作电压好像是24v的,+5vsb到待机变压器应该有个二极管,就是图中画反了的那 ...

你祖宗八辈都是花眼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图应该是画反了,7500b的工作电压好像是24v的,+5vsb到待机变压器应该有个二极管,就是图中画反了的那 ...

你是个啥狗东西,张口就胡说。

liu4qing -1 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图应该是画反了,7500b的工作电压好像是24v的,+5vsb到待机变压器应该有个二极管,就是图中画反了的那 ...

你用狗眼看看老子的头衔再胡说八道不迟。

网友:
我跑线路连图都画出来了,难道不知道万用表蜂鸣档?这狗屎玩意。

网友:
那么多高手版主都不轻易怀疑我画错了,你是个啥东西张口就胡说。

网友:
我觉得高手们会觉得这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个事。
楼主草图中的D1就是+5V的整流管。平常它在滤波电容的正极那边,我好像早都认识它了;如今它和线圈交换个位置,跑到滤波电容的负极这边了,我怎的竟然还仿佛似曾相识呢?
还有,楼主乃大师,定有若谷之胸怀,怎好意思怪我等妄言呢?若说的不对就请权当俺童言无忌自取无趣罢。

网友:
您的图中有关D1的描述是对的,您就算退N万步它也是正确的——D1确实真的就是+5V的整流管,只不过常见的是D1接在线圈的“右侧”,而这部电源是D1接在了线圈的“左侧”。其实不论哪个图,线圈与整流管的串联关系都没有变。

您图中与D2有关的描述似有不妥,但并非您急于深究的问题所在,故权当无视。

网友:
俺只知道到河沟里钓小龙虾,不知道楼主的图和倍压整流有啥关系。
我说楼主的图中D1接的正确,并没说整个图都正确——只是觉得楼主重点讨论的是D1,其它的不作重点,无须深究。
但见楼主自恃身怀银牌,对其他朋友显得格外傲视,对持不同意见者甚至出言不逊。
高手们懒得吱声,俺抓虾娃路见不平管不了自己,忍不住也画了个草图,请楼主也明白一下什么是“P点在AB上”以及什么是“P点在AB的延长线上”
另外,倍压整流俺不甚了解,楼主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