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31,usb接口全无,求方法。

楼主(2015-01-19):
联想 ibm e31,i3  hm55芯片组。
故障现象是全部usb接口发现不了。蓝牙,摄影头走usb路线也没有了。
u口5v正常,信号线阻值500多都正常。

已经开机刷了最新bios,还是一样。
有一奇怪情况,打开bios看io选项都是灰的,无法保存。-----之后无线、有线网卡也没有了。奇怪吧!!!必须去主板电池清coms后,2网卡才出现。

网友:
进bios 打开试试  我记得sl400有这样的选项 bios里有usb 网卡 mic 的开关

网友:
你查下RTC电路吧,这个不好说的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不好说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是bios,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