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症状R428网卡故障

楼主(2015-01-19):
自己的R428,2个月前手贱把原装的T4300CPU换成了P9600。主要是偶尔用他来剪片子。
之后发现网卡故障了,总是掉线。于是又买了个网卡换上,故障依旧,然后各种折腾,请大侠帮忙分析下。
1.A地点,内置网卡可用,网络基本正常,偶尔掉线。
2.B地点,内置网卡不可用,频繁掉线。
3.C地点,内置网卡不可用,频繁掉线。
4.B,C地点,用360随身WIFI做网卡,网络正常无掉线情况。
5.B,C地点,用小米随身WIFI做网卡,频繁掉线与内置网卡一样。

求大侠指点下。

网友A:
实在是看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哪个地点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系统的问题排除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的问题排除了没?

没有排除,因为是正版WIN7,序列号还找不到了。所以暂时不想重装系统。
考虑360WIFI网卡下,网络正常,是否可以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是看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哪个地点是什么意思啊

地点,就不是同的地方,代表不同的路由器发射的信号,和不同地区间的电压微弱差距。

网友:
自己顶一下求高手帮忙检查下。

网友C:
你还是考虑下你机子的软件吧

网友:
买个原装的回来试试?

网友:
学来的确

网友D:
什么叫地点,adcd,不一样的问题,选择题么?你让我们怎么解答,简单明了的概括就好,扯那些没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地点,adcd,不一样的问题,选择题么?你让我们怎么解答,简单明了的概括就好,扯那些没用的

因为涉及到网络,就不得不考虑接入商,路由设备,同时部分区域电压过低是不是也可以造成内置网卡供电不足,所以才有了上述三个地点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考虑下你机子的软件吧

谢谢你的建议,已经重装了系统,因为机器上有一些收费软件重装后要收手续费。所以才最后尝试的。
现在正在进一步测试网络。暂时网络稳定么有异常发生。

网友F:
正版系统,你换U 肯定会出问题,重装系统会好~~

网友G:
把原系统做个镜像,再随便装个系统测试下就知道了,要不是系统的问题再还原回来,不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版系统,你换U 肯定会出问题,重装系统会好~~

谢谢的确重装系统解决了,用软媒把正版激活码备份了,就是部分收费软件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原系统做个镜像,再随便装个系统测试下就知道了,要不是系统的问题再还原回来,不损失

谢谢,用软媒备份的激活码,重装确实解决了。

网友:
先系统后插USB我网卡

网友:
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涉及到网络,就不得不考虑接入商,路由设备,同时部分区域电压过低是不是也可以造成内置网卡供电不足 ...

,.,...不懂。楼主, -  - 我解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