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维修V470C,客户说开不了机后充了一晚上的电,还是开不了机,实则短

楼主(2015-01-19):
   曲折维修V470C,客户说开不了机以为是机子没有电了后来充了一晚上的电,还是开不了机,才拿到我店里面来维修,上稳压电源,大短,马上拔下电源,报价留机。
     拆机发现待机芯片51123周围有进水腐蚀,上下管管脚发黑,EC有几个脚也有腐蚀,这是清理干净后的图片。 测待机电感,5VSB已经0欧,想都没有想直接换待机芯片51123,换后测待机电感5VSB还是0欧,跟大家一样用了烧机法,因为快直接,手摸独显供电芯片RT8208A发热,取下,测待机5V已经不短路了,接电源上电,待机3/5V出来了,突然间感觉完了,完了,马上拔掉电源,去测独显供电电感000,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测,再测好像又到了003、005有的时候又有010有的时候又是000,难道19V进了独显?感觉自己也太不小心了,不敢再上电了,手里没有这个独显供电芯片,定了100多块钱的芯片回来,连这个上下铁皮MOS管一起换了,第一次换这种管一次性成功, 上电,没想到独显供电出来了,太好了,独显没有短路,还算幸运。这是焊好的图电压出来了,接下来装CPU,装内存,发现不装内存和装内存都是0.78左右,很明显肯定是没有过内存,论坛有的说是内存的复位没有也不过内存,查内存的条件好像都满足了,VDDSPD、复位信号、VREF、VDD、VTT、数据总线、都正常,难道是BIOS的问题,马上又刷了两个BIOS,还是不行,没有示波器那好吧就按照时序来修吧,打开6系列时序图一步一步的查,当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DGPU_HOLD_RST#为0V问题肯定在这里了,
查到这里又害怕了,论坛里很多人说这个信号只能干桥,我想这下又没法搞了,没有BGA,肯定没有下文了,放弃吗?不,HM65的修不好,也要好好的研究一下,能集取点经验也不错,论坛搜了一些关于这个时序讲解的贴子,好像这个信号DGPU_PWR_EN#很关键,查了也有高电平了,就是不出DGPU_HOLD_RST#,桥,桥,桥难道我的运气就那么差吗?论坛也有几个说自己有几个板就是不出这个电压,干 了桥显卡,能干 的都干 了,就是不出这个电压,我想即然都有人干 了那么多都没有出这个电压,难道不是桥的问题?
    第二天打开店门第一件是就是坐下来好好的看一下这个块到底还有哪时没有测到,也许是自己一开店门就给这个板上了电,思考了十多分钟的原因,手一个不小心摸到了网卡,不对,有点发热,不管了,干 掉再说,拆掉后上电,哇!电流一下子上到了1.1几伏,现再测这个DGPU_HOLD_RST#电压出来了,但是高兴不起来,因为,看电流也没有很明显的跳变,感觉是只是过了内存,但是过没有过也不知道,拆掉内存电流0.78左右上内存1.1几,有的时候能到1.2左右,接屏无显示。这机真的是块硬骨头,难啃。测各大电感,也许大家都知道,集显电压没有出来,又吓了跳,论坛有人说这个不出来很难修,难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不管先刷出原来的BIOS,看看,刷好上电,故障还是一样,上到1.1几,掉到0.89(好像是0.98记不清了)不动。换芯片吧,拆掉CPU供电芯片NCP6121,焊这个芯片自己差点崩溃,焊三个芯片,焊了两天,装CPU出电压就短路,都以失败告终,当然之后也搞了后面的铁皮MOS管,幸运的是没有掉点,后来又定了三个,连后面的5911(6121+5911)也一起定了
    过了三天芯片到了,这是焊上去的图片 周围都被我搞黄了,上电,CPU电压终于出来了,又回到了之前 的1.1几伏,就是不出集显电压,测集显的5911的2脚有4.5V,(之前没有换CPU供电芯片时是1.9V到2V左右,)当然不正常,不管了CPU复位都出来了,时序也走完了,既然芯片都定来了,直接换了,换好后上电,看到电流几次的跳变,显了,显了,XX(脏话)一定显了,马上测集显供电电感0.44,接屏,亮机,机子终于修好了。

鄙人,不才 + 5

网友:
这机器修的。。。故障太多了。得收高点

网友:
这玩意,我还有片B460死活不出CPU供电,都换了,开启  VID 什么都是正常的,就是不出波形,芯片换过了

网友:
楼主直有耐心,写这个东西比修机器还麻烦

网友A:
背后的心酸谁知道呢!!

网友B:
修机有时候就差一步就可以修好,但是很多人在最后放弃了,楼主发帖辛苦,这机子一般人估计都放弃了,呵呵

网友:
捡到鱼了呵呵

网友C:
楼主修机子够耐心,这里赞一个。

网友:
这机问题挺多的

网友:
运气真的不错,显卡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后的心酸谁知道呢!!

就是那个CPU供电芯片真心难焊,自己的烙铁也不好用,再说了,为了生活,真心不想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机子够耐心,这里赞一个。

以前有一个老师说过,修笔记本改变了他的性格,现在我也相信了,耐心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机有时候就差一步就可以修好,但是很多人在最后放弃了,楼主发帖辛苦,这机子一般人估计都放弃了,呵呵

发这个贴只是想告诉大家,DGPU_HOLD_RST#不出来,也不一定是桥的问题,CPU集显供电不出来,也不要那么害怕,做维修的,元件很小,大家都应该有这上耐心,的确,如果放弃永远都不知道下面的结果,但有一点,拆掉网卡为什么这个DGPU_HOLD_RST#就发出了高电平,不懂的太多,还请指教

网友:
真佩服楼主认真仔细啊,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 没有BGA怎么修机啊! 楼主焊工不怎么样,不过最后还是修好了.坚持就是胜利啊!

网友:
为什么待机出来,,显卡供电还是短啊,,不明白

网友:
这机器问题不好修,大短的好多

网友:
你修完能进系统不 CPU没坏?

网友:
楼主修好了心里也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