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hone4s怎么设置手机铃声详解教程

楼主(2015-01-19):
    教程针对未越狱的ISO7.0系统里进行实际操作,可是越狱的朋友也可以用
   iTunes win客户端
  需要作为铃声的音乐文件:只需要把要作为铃声的片段时间记录。
  使用itunes转换音乐文件格式
  iphone的铃声只可以支持m4r格式,而且itunes也可进行这个操作,这里主要介绍使用itunes进行音乐文件的进行音乐文件的格式转换。
  为了打开itunes软件,需要升级到最新版本。

    首先将要进行转换的音乐文件加入到资料库里,操作的过程是itunes的菜单栏里选择“文件”,点击“将文件添加到资料库”。

    弹窗音乐文件选择框,选择要添加的音乐文件,然后在itunes的音乐菜单下,可以找到该音乐文件。

    在音乐列表中,找到添加的音乐文件,右键点开菜单栏,选择“显示简介”。

    进入后,找到“”选项卡,然后在“”进行起始时间的修改。这个起始时间就是你需要的铃声片段,在工具中已经让大家进行准备。然后在起始时间处填写,并勾选。弄好后点击“确认”。(PS:铃声长度不得大于40秒,一定要注意,一旦超过40秒,会导致同步不成功。)

    回到音乐列表里,再找到那个添加的音乐文件,然后右键点击,选择点击“创建AAC版本”。

    就会出现一个该音乐文件的副本,同时看时间就是设定的时间片段。

    选择所制作的铃声片段,点击右键打开菜单栏,选择“在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显示”。

    即可以打开这个铃声文件在电脑上存储的位置:

    在这里要注意:如果电脑隐藏了文件后缀,可找到电脑里“文件件选项”,将隐藏文件后缀的选项取消勾选。

    在上述情况下,然后右键点击铃声文件,打开文件菜单栏,选择“重命名”,将文件后缀改成.m4r。

    点击“是”,就会发现铃声文件出现了,这样就完成了铃声文件的转换。

    补充说明:如果大家觉得以上步骤麻烦,也可以用一些音频转换工具:比如格式工厂进行音乐文件转换为.m4r格式,这个工具比较强大,大家可以试用。
  设置铃声的步骤
  铃声文件处理完,接下了就是设置铃声的步骤
  打开itunes,菜单栏里选择“偏好设置”

    进入后,将“铃声”选项进行勾选,勾选后点击“确认”。

    则可发现itunes的导航菜单里多了“铃声”菜单。

    进入“铃声”菜单列表,选择“文件”—“将文件添加到资料库”,将做好的的铃声文件添加到资料库。这里再强调下,铃声的长短不能超过40秒,不然将无法正常进行铃声的同步。请大家注意。

    将iphone设备连接itunes,点击设备,找到铃声选项卡,选择“所有铃声”,点击“同步”,同步完成后即完成了铃声文件的添加。

iphone手机铃声怎么设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1310-1.html

网友:
这个好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
这个不错,不过现在用的还 是安卓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