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卡LOGO

楼主(2015-01-19):
V470上管短路通病,更换了上管  6131芯片,开机显示联想LOGO卡住,把掉外设 更换CPU 刷BIOS都不行,CPU2路供电都工作了,集显供电开机显示瞬间出来,然后消失

网友:
桥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我加焊了,你是换桥好的吗

网友:
碰见过修亮了也是卡屏  换CPU好了  查查外设这块

网友:
换过CPU了,还是一样,内存啥的也换了

网友:
感觉像桥的问题。

网友:
换桥吧,桥的问题大了。

网友:
用集显看看会不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吧 上下管 在换一遍  不要只换上管    有可能管子没有换好

网友:
上楼说的有道理,免得走弯路。

网友:
USB口短路也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师傅你就换桥吧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试试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了,不行再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