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乱码

楼主(2015-01-19):
换io芯片 打印乱码 是io芯片问题吗

网友:
应该不是吧,什么型号的打印机?

网友:
爱普生pos打印机

网友:
看看打印数据线

网友:
打印乱码和主板关系不大,应该是打印机的问题

网友:
换打印口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吧!!IO怎么会和打印机有关系!!

网友:
打印乱码和IO扯不到一起

网友:
到别的电脑上打印看看

网友A:
看看字库有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字库有无问题

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进错地方吧,IO是主板上的,打印乱码是打印机问题。。。

网友:
你们都说错了,的确是io的问题。io芯片虚焊了,重新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IO虚焊也有可能造成打印乱码,学一招

网友:
不可能啊,你主板啥型号

网友:
不要不相信 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我亲自实践的 主板是RUBY-9717VG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