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暗屏,蓝牙烧毁了,拆掉蓝牙模块,还是暗屏。

楼主(2015-01-19):
T400暗屏,进入系统,通过Fn+Home/End设置屏幕亮度为8(最大屏幕亮度15)可以正常使用;如果屏幕亮度设置13-15的话,1分钟左右后,系统自动进入暗屏。这个时候合上盖子,重新打开,屏幕可以正常现在显示。如果重新设置屏幕亮度到8,可以一直使用的。指示灯全部可以正常亮着的,不知道是屏线问题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客家话很快就会

网友:
楼上什么意思的?

网友:
主板有问题,呵呵

网友:
你就不能查查背光电路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因为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啊,这个本本是女朋友的,当时坏了我就说可以给我修的。不好意思拿出去修的。

百度了下,T400暗屏,可能是:
   1. 主板F7/F8坏了,我这个感觉不大可能,因为指示灯亮的。
   2. 蓝牙烧毁了,我把蓝牙模块卸载了,还是暗屏的,应该也不是这个问题的。
   3. 屏线坏了,这个不确定的。
   4. 高压板坏, 这也不确定的。。

网友:
主板保险坏了,自己拆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