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 常见问题与使用技巧有哪些

楼主(2015-01-19):
    iPhone5s 在运用过程中一般不会出现很特别严重的问题,当你的iPhone设备出现卡住,无法开机,无法关机等问题时都可以使用本文的方法来自己动手处理,非常的简单,但是对于系统引起的问题都能很好的解决。下面介绍一下几种解决方法:

    1、系统出现异常

    如果你发现你的iPhone语言,日历等乱码错位,或者是多出和少了一些常用的东西,也或者出现其他怪异的情况时,假如你不想一个个排查的话,可能直接还原所有设置,方法为:选择【设置】>【通用】>【还原所有设置】。

    2、卡住,触屏无响应

    如果你的iPhone出现卡死状态,点按屏幕没有任何响应,那么你可以试试这两个方法:

    [1] 按住开关机键,看有无出现“滑动来关机”的界面,如果出现,则滑动关机重启看是否恢复正常。

    [2] 按住开关机键也没响应无法关机,那么尝试强制重启:同时按住home键和电源键,直到屏幕变黑然后出现白苹果标志时松开,开机后恢复正常。

    3、以上方法都无法解决如果以上两种方法都没能解决你的系统问题,那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选择上图中【抹掉所有内容和设置】(注意:此操作会清空手机所有数据操作前记得先用iTunes备份一下。另外越狱机不能用)。如果这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的话,就用iTunes刷机吧。刷机前记得先备份!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哪有修苹果手机资料

网友:
没看见那个上图,?我网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