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新手但俺很努力

楼主(2015-01-19):
各位大神 好 看了此贴 相信各位大神应该知道我是位新手了
首先跟各位大哥大姐们描述一下俺遇见的问题
一台联想THINKPAD E420笔记本  一个小姑娘的  因为那啥 我就拿来了   你们懂得
拿来之后 发现不通电 电源指示灯不亮 起初我以为电源适配器坏了 后来换了一个 发现没用  接着我就上网搜索了一下  发现这类本子 有这种通病  当时心理暗暗吃惊了一下  好吧 算我倒霉  由于找人维修不太现实了  那么我就决心大干一场
再这里渴望得到各位大神的帮助  小弟刚刚退伍回家,别的不会 就爱倒腾点东西
这个  我要问的问题
1、该笔记本出现无法开机问题  可能有哪些原因或者毛病导致的
2、我还需要买个万用表   去测试电流   各位大神口中的3V5V  我实在不太明白  有哪个大神心情好了 给我详细的描述一下  怎么去测 或者用什么步骤 在简单点就是有什么资料可以供小弟查阅的    如果大神愿意帮到底 小弟QQ 76112886  请加 小弟愿意自己修付一样的修理费
3、所谓的那个待机芯片 这个问题比较纠结 各位大神说要焊接什么的 这个实在没见识过啊  还没拆机 不知道那个芯片怎么去掉  可能这个焊接工作不会那么难吧

好的 今天就问这三个问题  还望各位能够鼎力相助 他日必有厚报!!!!!

网友:
在线等啊  在线等啊  期待有人出现

网友A:
是那个D95280芯片吧,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D95280芯片吧,换个试试

好吧  谁让我是新手    到网上订   得订几个?合适
大神 这个 芯片是怎么换  我重来没换过 需要哪些工具呢?

网友B:
你对那个小姑娘怎么了,我们没懂,能说下吗?

网友C:
按开关之后看开关灯亮不亮,亮和不亮是不同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对那个小姑娘怎么了,我们没懂,能说下吗?

我待小姑凉 如初恋  哈哈 没怎么滴  还没进入下一步 这不是通过这次维修 进一步发展么
到时候我就知她深浅 她也知我长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开关之后看开关灯亮不亮,亮和不亮是不同的毛病

开关灯不亮   一点都不亮  就是电源指示灯么 都没有 而且我没万用表 才有买了个电源适配器的、、这款电源适配器 也是艹蛋无比  没有指示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开关灯不亮   一点都不亮  就是电源指示灯么 都没有 而且我没万用表 才有买了个电源适配器的、、这款电源 ...

不亮的话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亮的话应该是有短路

那我该怎么测短路呢  麻烦给我说一下要分几步走
不是都说是D95280 出现问题了吗?
这电脑也是两三个月没开过了  然后突然一打开 就没反应   妹纸表示她啥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亮的话应该是有短路

XFZ  小飞猪   介字母不是我经常用的代号么  哈哈 我说怎么看的那么眼熟

网友E:
你还是不要搞了,小心把问题搞大了,自己小心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不要搞了,小心把问题搞大了,自己小心吧

那怎么办呀  怎么能不搞呢  不搞生米怎么煮成熟饭  哈哈  大家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我又不是随便玩玩 我是真心想学呀  大神  求大神赐教 给我指条明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怎么办呀  怎么能不搞呢  不搞生米怎么煮成熟饭  哈哈  大家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我又不是随便玩玩 我 ...

首先你工具有没有?风抢,烙铁这些,你哪个城市的,和我一起的话我帮你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工具有没有?风抢,烙铁这些,你哪个城市的,和我一起的话我帮你搞

烙铁可以找到   风枪没用过呀  风枪。。第一次听
我在信阳啊   应该离得挺远吧  大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烙铁可以找到   风枪没用过呀  风枪。。第一次听
我在信阳啊   应该离得挺远吧  大哥

有点哦,我在西南成都。

网友F:
可以预见:哥们你这本子肯定给人家小姑凉修不好的,不信等着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点哦,我在西南成都。

对啊  成都好啊 成都高手多 哈哈
其实我找人修也行 这不是显不了诚意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以预见:哥们你这本子肯定给人家小姑凉修不好的,不信等着看吧

修不好 我再给买个新的不得了  我拿人家本子之前我都说了  这东西 不好修 到售后 人家肯定然你换主板 交给我 放心吧   唉 你就教教我把

网友G:
还是算了吧,工具都没配齐就想修本,首先买个万用表吧,你在这里求助,别人就算再厉害只凭你描述也不能帮你修好机器啊。朋友,还是交给电脑城搞维修的吧。

网友H:
用风枪吹一下BD95280试试

网友I:
你什么都不会怎么修呢,告诉你也没有用啊,待机芯片基本上是QFN封装的,没有引脚露出来的,要有一定的焊功才能焊的好,还是拿给专业维修的地方去修吧,自己弄可能会越弄越坏,把问题扩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算了吧,工具都没配齐就想修本,首先买个万用表吧,你在这里求助,别人就算再厉害只凭你描述也不能帮你 ...

嗯 说得也在理 还得弄个风枪 还得弄烙铁 他妹的 现在只能发到外面去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风枪吹一下BD95280试试

哈哈  风枪      没玩过   啊  听了大家的建议 还是在考虑一下 毕竟没玩过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什么都不会怎么修呢,告诉你也没有用啊,待机芯片基本上是QFN封装的,没有引脚露出来的,要有一定的焊功 ...

也只能这样了  技术不行 得任命呀  修这种版  一般没什么大问题  大概几百能搞定?不行被坑 我们这小县城 各种坑  。。。。。

网友J:
haox好像不是通病吧,,你真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haox好像不是通病吧,,你真倒霉

不是我 倒霉啊     我的遇见个倒霉的姑娘

网友K:
看你的意思。你没焊过东西
待机芯片这么精细的元件。还是找专业人员焊接吧。
搞不好少掉大芯片就危险了!

网友:
第一  你要看机子等有没有亮,如果有等亮不触发你再看如网上所说的3V5V的芯片,如果是其他的还得报上电流是多少才讲的了,主要如果真的要查你得学会查看时序,待机芯片也有那个条件先那个条件后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修不好 我再给买个新的不得了  我拿人家本子之前我都说了  这东西 不好修 到售后 人家肯定然你换主板 交 ...

只要你不要乱拆东西   发过来广州      不是变形的   或变形太厉害的包给你修好

网友:
lz买个新的送姑娘。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  成都好啊 成都高手多 哈哈
其实我找人修也行 这不是显不了诚意么

你发的成都来哇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看你的意思。你没焊过东西
待机芯片这么精细的元件。还是找专业人员焊接吧。
搞不好少掉大芯片就危险了!

饼哥是不是故意把“烧掉”打成“少掉”啊

网友:
你觉得小姑娘拿电脑给你修是真的让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饼哥是不是故意把“烧掉”打成“少掉”啊

不是故意。。
怕他空焊,上下管悬空。桥危险啊!!!

网友:
建议找个专业点的,你跟着看看,最起码能学点,自己还是别整了

网友:
焊接基础都没有,呵呵,估计悬,查到问题也不一定能换好件!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你的意思。你没焊过东西
待机芯片这么精细的元件。还是找专业人员焊接吧。
搞不好少掉大芯片就危险了!

饼哥  我刚买个氧气罐  晚上准备焊接一下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只要你不要乱拆东西   发过来广州      不是变形的   或变形太厉害的包给你修好

没变形的 我都还没拆呢  主要太远了呀

网友(2015-02-25):
来自: 中国 来自 中国
小兄弟,修这个还是要点基础的,你都没搞过,还是别弄了。这是电脑不是手电筒。看看过了保修没有,没过找售后;过了就拿去电脑城修。年轻人有这个胆量是对的,但是不能乱来。起码你要懂一些基础,会焊接,认识电子元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可以自己买些工具(万用表、电烙铁等),然后到新手基础那里看焊接视频。找一些废电路板,比如收音机、电动玩具、电子镇流器等里面都有。大家一起学习进步!我也是信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