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能讲讲H81芯片组的主板跑15不认内存

楼主(2015-01-19):
请问,谁能讲讲H81芯片组的主板,不认内存都需要考虑哪些方面,H81不良会导致不认内存吗

网友:
BIOS,时钟,供电

网友:
什么叫不认内存,挡D1  C1?   首先考虑供电,内存本身和插槽,都排除了,就考虑桥

网友:
插不插内存都跑15报警,内存1、67、118、238、236、240电压和SM总线, DRAMRST都量了,CPU和内存之间的数据线也都量了,BIOS也换了,CPU座也没发现有弯针的,就是不认内存

网友:
就是想知道到底H81还会不会影响不认内存

网友:
请详细说明理由

网友:
H81的板还在保修之内吧???

网友:
是频率不对?还是主板本来就有故障。

网友:
当然是主板有问题啦,不是频率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H81的板是哪个牌子的,要是技嘉的话,重点是BIOS ,然后查内存得工作条件,然后看内存插槽是否正常,及内存背面是否异常,最后考虑CPU ,因为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 里面。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认内存和H81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网友:
最主要的 是供电

网友:
以前南北桥分开时不认内存也和南桥有关系,那时内存控制器时集成在南桥的吗?

网友:
以上你说的这些我都量了,BIOS也换了,还是不认内存

网友:
板子是ECS的,不是GA和MSI的

网友:
供电没问题,ECS很少修到不认内存是供电问题的,SM总线和南北桥坏的更多些

网友:
当然烧断线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