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惠普显示器迟钝拖影

楼主(2015-01-19):
惠普显示器迟钝拖影,问题应该在屛版上,因为驱动板替换过还是一样,vgh电压27.5v有问题,没问题的时候都差不多,其他还有什么地方最容易坏了,三个l44都换过了,论坛里说用飞线vgh 飞到哪里啊?到底,有大神清楚不?

网友:
有时候又可以,一切正常,不是排线接触不良问题,不知道是哪个元件搞得鬼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屏问题,都没修了  这个没人教 啊

网友A:
没修过 液晶  有没有可能是哪个电容有问题,得点查电容

网友:
没遇到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 液晶  有没有可能是哪个电容有问题,得点查电容

都是贴片电容啊,电解电容在电源板上,几乎剩下的只有芯片了

网友:
你看看屏两边有木有耳朵有的话飞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