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的CPU对地值在没有上CPU的时候是多少?

楼主(2015-01-19):
有一台联想的B460主板以前维修剩下的废板了,最近闲着没事干拿来测着练手,测到CPU供电的电感时发现对地值为0.006,感觉有点低(在没有上CPU的情况下)。断开电感发出的电感后级的值非常低,但是因为没有CPU后边也没有连什么啊。  不知道这个值是不是正常,电感后端的值为0.006. 请各位师傅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放完电应该不是 有200多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这个肯定不正常,应该是座子里的电容坏了

网友:
拿掉cpu应该200多,装上cpu 3.几

网友:
不正常吧,不可能这么小吧

网友:
按理来说好像是低了点但是CPU里面有一个470UF的电容拆掉后还是一样。小的贴片电容没有一个一个的测量,我在电感后级烧机了一下,电压2V,电流瞬间0.8A,但是摸全板都不热,而且可以在与其相连的小贴片电容上能量到电压1.5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你确定你是讯维学员????????

网友:
无CPU应该无穷大吧

网友:
其他主板测试过是200-300

网友:
0.006绝对不正常,你先看看你是不是用二极管档测的。最好用电阻档测。

网友:
修好没有呢

网友:
那你可以直接烧板了

网友:
这个肯定不正常,取下CPU在200以上

网友:
没上的话就是200左右把

网友:
对地阻值不对,要么是被拉低。建议烧机试试

网友:
2V 拉低到1.5V,应该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