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手,求助!喜欢折腾!

楼主(2015-01-19):
前部分问题:一个老显示器开机显示了一下就黑屏,指示灯是绿色的!拆开看里面的高压一休板和驱动板都没有明显的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

后面的问题:因为喜欢折腾!所以上网查了很多资料好多种说法!结果自己把高压电容换了一个同电压不同容量装上去,结果正负接错了,现在不通电了!是不是保险丝断开了???

网友A:
电容爆了   在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爆了   在换一个吧

没有爆就是不通电了

网友:
看看板子上的保险坏了吗还有量下电源板链接驱动版哪里的5v12v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