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467 电流0.14

楼主(2015-01-19):
    插电电流0.14 拆开南桥下面的胶布 把发霉的电容换了 可以触发  到0.34就不动了 并了6个330电容在大电容上面还是一样 最后把大电容拆了在装上6个330 可以了 不知道为什么并在一起没有作用  开机LOGO显示完就灰屏 郁闷 在加330 H还是不行 想应该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把 在把南桥刚才换的小电容拆了 OK  总结 不触发-原因南桥下面电容  触发跑0.34-CPU大电容   LOGO后灰屏-拆掉刚才换的小电容  修好  同行拿来的 报150听口气嫌贵 报了价格等他答复咯  你们一般报什么价格的 ?

网友:
有大电容的机器   很爱出种问题

网友:
最低150,再低爱哪玩哪玩去!

网友:
NEC电容  看见就想拆了

网友:
是不是同行也知道通病呢,修同行不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