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打印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5-01-19):
故障:东芝2600提示 请求维修 出现故障代码C413

分析与处理:C413:提示是定影单元异常判断后加热灯异常:未到达中间温度
  检查客户供电输入是否正常:AC220V 是否在10%偏差范围内
  检查各组件的错误状态:检查热敏电阻异常状态、08-4570-0 中间热敏电阻、08-4570-1 侧热敏电阻、08-4570-2 边缘热敏电阻、08-4570-5 错误计数
   检查热敏电阻:中间和边缘热敏电阻是否有变形或脏污,是否有异常,线束连接
    加热器:相关线束连接,灯管是否有异常、加热灯的连接端是否正确
  主板:相关线束连接及电路板本身
   定影状态计数器清零:08-2002 设置为0

东芝2600提示 请求维修 出现故障代码C970
高压变压器异常: 检测出主充电电极漏电
主充单元:安装是否正确,主充高压弹簧片是否正常接触,是否有变形
栅网/针式电极是否有脏污,变形,损坏,安装是否异常、主充清洁拉杆是否有问题
转印/分离单元:安装是否正确,转印辊及分离电极丝安装是否有异常,转印分离高压接触弹簧是否正常接触,是否有脏污,变形或其他异常   电源板、高压板、主板和高压板的连接线束、高压
上诉为个人在昆明精艺的维修经验分享,请多指教东芝2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