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 键盘BIOS下可以用 进系统好pe都没法用

楼主(2015-01-19):
收的笔记本原先好的  没有光驱了昨天定了个光驱装上用了一个小时没事 今天想卖掉一开机键盘触摸板没法用了  拔掉光驱 进pe还是不行  按住f1进BIOS 键盘是好的能用 但是进系统和pe都没法用 BIOS刷了还是一样  有谁遇到过吗

补充内容 (2015-1-27 10:28):
已经好了 答案在22楼  谢谢12楼的兄弟

网友A:
把键盘拔掉单用触摸板  或者把触摸板拔掉但用键盘 试试

网友:
这么怪啊?是不是那没装好啊

网友B:
进bios 第二项的所有选项都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键盘拔掉单用触摸板  或者把触摸板拔掉但用键盘 试试

单用什么都不行 BIOS下是可以用的 键盘和触摸板放别的机器上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进bios 第二项的所有选项都打开

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 我有个一样的机器 BIOS下对比了 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 我有个一样的机器 BIOS下对比了 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我遇见过南桥有问题键盘触摸板不好用的
  你试试看吧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这种还是不好弄了

网友:
我遇到过G450和你一样问题,换南桥好了

网友:
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D:
光驱接口有两个电阻换了肯定好 (D2408旁边的电阻)

网友:
这款机子刷BIOS  开机会变很慢吧

网友:
测一下键盘阻值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稀奇古怪的问题我一般都是先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用什么都不行 BIOS下是可以用的 键盘和触摸板放别的机器上好的

东西全换了都一样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看看有进水的地方没有

网友:
既然在别的机器上是好的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有没有用外接重新做个系统?     EC  南桥 换吧

网友:
系统换了没有

网友:
建议先刷一下BIOS试下,尽量不动桥

网友:
4颗显存的bios 给一个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光驱接口有两个电阻换了肯定好 (D2408旁边的电阻)

谢谢了  果然有个电阻无穷大了 换个4.7m的现在好了 但是为什么原先在BIOS下可以用呢

网友(2015-05-07):
可以定位为通病了 福利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  果然有个电阻无穷大了 换个4.7m的现在好了 但是为什么原先在BIOS下可以用呢

在不?
你好,我的电脑出现你上面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5026-1-1.html   的问题,你这上面问题是出现在那个(  光驱接口有两个电阻  )  ,我的机器是thinkpad e420s  我就想问问这个位置在哪里,或者上发个图片给我看看是怎样的

网友:
刷下BIOS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不?
你好,我的电脑出现你上面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5026-1-1.html   的问题,你这上面 ...

拿去送修了,200元修好,联想那个垃圾售后,居然敢要580元。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