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CER V193WV高压板保险上电就烧

楼主(2015-01-19):
客户拿过来一台宏基显示器 通电不开机 果断拆机检测 保险独断了 整流桥击穿 开关管击穿k4101本人手头没有这个型号的开关管就从旧板拆了一个7n80c的开关管换上 通电 冒烟 保险
二极管
都坏 还有个开关管电路附近的一个0.33欧的电阻炸裂 求老师指点 开关管型号实在难找 这个0.33欧的电阻都没了~
不开机

网友:
开关管基本都能代用吧

网友:
k4010实在不好找啊 代用的哪几种也没有找上 求师傅指点

网友:
一般碰到这样的 保险处串个灯泡修

网友:
液晶电源管一般用7N60A或K2645通代。实际维修中再旧板拆一般是能用的!再一次烧毁主要是坏的元件没查干净。电源管坏了。按炸电源修就是了。也就是查保险 以及电源管的G极和S极相连的所有元件是否损坏。查干净坏件了。这种故障也是很好修的。只是多换了几个件而已啊!
供参考

网友:
师傅们说的好 虚心请教了 小弟在这谢谢众位了 我再试试 换个7n60的管再试试 烧的0电阻就是接开关管的

网友:
电源烧是烧一片的?好修理?一般电源驱动集成也坏?

网友:
花上几块钱买个通用模块不行吗

网友:
肯定还有东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