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华硕P5Q的CPU供电管怎么测

楼主(2015-01-19):
华硕P5Q主板CPU无供电,没见过这种MOS管,请教高手科普一下,感谢!

网友:
上管上面4个脚是D级下面右边3个脚是S级  左边1个脚是G级

网友A:
怎么变,它总要有一个是供电  控制  输出脚吧  把型号先写出来 ,好备货几只

网友:
直接测控制脚!!!

网友:
一样的啊  8只脚 其实三只起作用 另外的都是相连的   4脚G级  123脚D   5678是S

网友:
看来LZ没修过笔记本咧,LZ只要拆一个管下来一看就明白一切了

网友:
这根本不用查的,用跑图就可以知道!!
上管小4pin会街上管12v,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上管的D极,上下管通常构造会是一样的
所以下管的D极你也知道了,下管的S极会接地,所以D和S你都知道,剩下的就是G极!!
有更好的方法不访提出来讨论

网友:
笔记本上全是这种管子啊,1个G单独的   3个S连一起的(这四个脚在一边)然后另外一边4个脚D 连一起的

网友:
8脚MOS啊、新主板都这样了现在、像笔记本MOS管一样

网友:
看型号PDF

网友:
8脚MOS管是有三脚并联

网友:
和P5KPL的一样,只是多了几个脚。

网友:
4脚接在一起 3个脚接在一起 1个脚独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变,它总要有一个是供电  控制  输出脚吧  把型号先写出来 ,好备货几只

K0355
    8D4
  66K4

网友:
上面的讲得很清楚了,就三个极G、D、S

网友:
拆下来测 我都是这样的 和三极管一个道理

网友:
这种笔记本上很常用的。

网友:
是啊,需要测那些引脚

网友:
见识了见识了

网友B:
贴片式MOS管 和笔记本的一样测量 DSG三个角
闻鸡起舞7844
需要拆下测量吗?
详情

网友:
直接测控制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式MOS管 和笔记本的一样测量 DSG三个角
需要拆下测量吗?

网友:
不是吧,这都没见过,它就跟普通的mos管一个鸟样的

网友:
我想知道这种八脚mos管坏了,能用普通主板上的mos管三脚那种代换吗

网友:
这个你量一下就知道了 和平时修的主板上的场效应管是一样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