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M215WF4屏改通用驱动板显示是镜像图像

楼主(2015-01-19):
改过很多机子,这次卡住了,按说图像都能显示,而且也很清晰,也能全屏内容都显示,但是是通过镜子里观察到的,全部装完后试机,原来图像都是左右相反的。求大师帮忙。

网友:
?怎么没有!图片啊

网友:
试过把1的4组数据线、1组时钟线和2的4组数据线、1组时钟线对调,显示还是镜像图像,没变化。
还原时钟线,数据线还是对调,显示也是镜像图像,但变得不清晰了。

网友:
图像就跟在镜子里看到的是一样的。比如b就显示成d.

网友:
显资料也是双8的屏,屏接口定义如截图,分辨率1920*1080,跳线也是跳到1920*1080。就是显示成镜像图像,其他都正常。

网友:
原来是被上家搞过,屏被翻过来。我又把屏翻回复原就好了。

网友:
此贴必火 .....................................此贴必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