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进水屏暗

楼主(2015-01-19):
             进水的机器,拿来之后客户已经换过电池。
                先拆机,目测板上已经没有进水的痕迹。可能被清理过
                     插电 开机,可以看到里面有苹果的标志,电感L7701 8.5v,L3095没有压

                      量下屏接口供电(PPHV_S0SW_LCDBKLT)只有8.5v,在论坛里看到这个电压升压过后应该是在24-30之间,L7701是从u7701那边过来的,

                  VIN 5V, VDDIO 3V, BLK_SCL3V,BLK_SDA3V,  BLK_EN2.8V(? )  FB 8.5 SW 8.5V
                                           PPVIN_S0SW_LCDBKLT从公共点过来是8.5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是2.8v不知道是不是偏低?查了好久还是LP8550的嫌疑最大,干掉它,,BGA的小芯片之前真的是没有干过,论坛上看到有大神说可以在板子上先值球在吹芯片上去,试着搞吧。。。。一个多小时后报废了4个LP8550终于焊上去了,量5v 3v fb sw阻值都正常,LED_RETURN_1-6阻值正常都是650左右。
上屏插电,,,,,满怀期待重启两遍之后 妹的。。还是屏暗啊日。。。PPHV_S0SW_LCDBKLT 变成了39.7v 这么高正常么?不会把屏烧坏了吧??换个屏试下还是屏暗,难道还是板子上的问题么!!脑子大了 。。。下班回家。。。大神们给点意见吧。。看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没有量到的??、

不怎么会发帖写的不好错的请大家指正!!谢谢了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