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3 进系统到滚动条蓝屏 请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5-01-19):
三星R403 集显的机子 进系统到滚动条蓝屏 请大神指点迷津!!! 内存硬盘已更换过
三星
硬盘

网友:
补充一下 错误代码 0*0000007b 硬盘模式也转换过都不行
补充一下 错误代码 0*0000007b 硬盘模式也转换过都不行
补充一下 错误代码 0*0000007b 硬盘模式也转换过都不行

网友:
我见过7b的,换内存好了!!楼主的换过内存后面怎样做就不清楚了!!

网友:
上次 接个 和楼主一样,3星,网上找不到BIOS 也找不到CPU 最后放弃了。

网友:
换块CPU试试看啊

网友:
是不是没改模式

网友:
7B 一般都是 硬盘模式的 问题!

网友:
改改hdd模式

网友:
已经好了 装WIN7的系统才可以XP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