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擎主板 h81 pro btc 的编程器直刷bios

楼主(2015-01-19):
求华擎主板 h81 pro btc 的编程器直刷bios,机器处理器坏了 更换之前以为主板问题,刷了BIOS之后 备份文件删除了,
换好cpu之后还是不亮几  怀疑bios问题 ,特向大伙求助...需要编程器能够直接刷新,感激不尽,手里有板子的请用编程器备份一个

网友A:
华擎官网有下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擎官网有下载的

官网的bios下载 了的不一样啊?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刷啊,官网的有好几种更新方式的呢 ,我下载的dos和WINDOWS的刷了下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的bios下载 了的不一样啊?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刷啊,官网的有好几种更新方式的呢 ,我下载的dos和WINDO ...

那就是你的主板有问题,官网的BIOS都是可以刷写的你看看是不是8192KB

网友(2020-01-13):
华擎的bios把前面的4K删掉就可以直接刷了  亲测好多板子了  没毛病

网友(2020-09-25):
华擎不提供太老的主板BIOS…… 额,我也是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