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智能手机有那些常见的故障问题

楼主(2015-01-19):
1、智能机能不能自行root操作?
手机ROOT后,可以修改或删除包含系统在内的所有文件,没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容易误改或误删系统文件,造成手机系统不稳定、不开机、某些功能不能使用等问题。而且ROOT后造成硬件损伤,售后将不予保修。请慎重操作。

2、为什么我的电池的通话时间和待机时间不如预期?如何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影响电池效能的因素有很多,如:使用频率,机器运行状态(如导航或游戏就非常耗电),网络信号强弱等都会影响电池的待机使用时间。 建议: 1、关闭蓝牙、GPS、GPRS、WIFI(WLAN)等不常用的服务。 2、进入程序管理关闭不需要的后台运行程序。 3、降低屏幕亮度和设置较短的自动锁屏幕时间。

3、手机如何连接PC同步工具?
在电脑上安装PC同步工具,通过数据线连接手机与电脑即可。如不能连接,请开启USB调试模式:设置->通用->应用程序->开发->USB调试(开启)

4、PC同步工具有哪些?主要有哪些功能?
主要同步工具及功能: 1、工厂自带的vivo手机助手,可以备份恢复联系人,短信息。安装、卸载、管理应用程序,且支持手机升级。 2、第三方的PC同步工具,如“豌豆荚手机精灵”“91手机助手”等,功能同vivo手机助手,但不支持手机升级。

5、手机软件升级的方式和操作方法
升级方式:1、直接通过手机设置中菜单在线升级2、通过vivo助手进行升级3、送售后服务中心升级。 升级操作方法:设置->通用->系统升级->立即检查更新,根据提示下载安装升级包即可。只能从低版本往高版本升级。建议使用WIFI升级。通过vivo助手升级,只需将手机连接到vivo助手,当有新版本,升级按钮右上角会有个新的角标,点击升级按照提示即可完成升级操作。

6、开机速度为何越来越慢?
能手机在启动的时候与电脑一样,进行系统初始化,会将开机需要运行的程序都运行起来。同时要加载SD卡数据,加载需要一定的时间。机器安装的开机启动程序太多,或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缓存文件、垃圾文件太多都会造成手机开机速度越来越慢,建议定期清理垃圾文件,X1S、X1St、XPLAY、Y11、Y19t及后续机型还可以在下拉状态栏中长按“一键加速”→开机加速,自定义关闭开机启动程序来提升开机速度。也可以使用QQ手机管家等软件维护工具定期清除手机缓存文件和垃圾文件,以达到快速开机的目的。

8、手机为何使用过程中反应越来越慢?
您可以进入桌面上的程序管理中将后台程序全部关闭,在重启手机。建议您平时使用手机注意清理后台任务释放手机内存空间,直接下拉状态栏点击一键清理即可释放手机内存空间,这样可以避免出现死机重启反应慢的问题,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备份好短信和联系人,进入设置-通用-恢复出厂设置-清除所有数据解决。

9、手机出现异常重启如何处理?
建议您按如下方式处理: ①注意经常进入桌面的程序管理中关闭后台程序,避免手机重启(或下拉状态栏进行一键加速) ②尝试通过“设置->通用->恢复出厂设置->还原所有设置”解决 ③通过“设置->通用->系统升级->立即检查更新”升级更新您的系统。 ④对T卡进行杀毒扫描,或格式化T卡(注意数据备份)。 ⑤尝试通过“设置->通用->恢复出厂设置->清空所有数据”清空异常数据。注意:此项会丢失用户存于手机上的所有数据,包括电话本、短信息、第三方应用软件、相关账号信息,存于T卡上的数据不会丢失。谨慎使用。 如果通过以上方式还不能解决问题,请与售后服务中心联系,售后服务中心的电话地址可以在设置-通用-售后服务中查询。

网友:
10、手机出现死机如何处理?

建议您平时使用手机注意清理后台任务释放手机内存空间,即在手机下拉状态栏点击一键清理即可释放手机内存空间,另外也可以尝试以下方式处理: ①注意经常进入桌面的程序管理中关闭后台程序,避免手机死机 ②通过“设置->通用->系统升级->立即检查更新”升级更新您的系统。 ③尝试通过“设置->通用->恢复出厂设置->清空所有数据”清空异常数据。注意:此项会丢失用户存于手机上的所有数据,包括电话本、短信息、第三方应用软件、相关账号信息,存于T卡上的数据不会丢失。谨慎使用。 如果通过以上方式还不能解决问题,请与售后服务中心联系,售后服务中心的电话地址可以在设置-通用-售后服务中查询。返回主菜单请回复”#” 5.2.5.3 机器卡、反应慢、无响应、强退 您可以按手机HOME键后回到待机下拉菜单使用手机“一键清理(一键加速)”功能,然后再重新打开。如果还是重复出现卡死、强制退出的情况,建议您更换资源安装后再使用。

网友(2015-06-21):
版主我的VIVO Y22L型号 手机屏幕亮度不均衡是不是屏幕导光板和屏线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