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要复位一次才可以开机,是什么问题?[带视频]

楼主(2015-01-19):
只刷过BIOS,换过CPU和内存,一样的情况。

主板模块不能发视频,所以我跑来这里发了,请版主酌情处理。

网友:
考虑换个io呢?

网友:
你的意思是  开机后  风扇转一会  然后就停了    接着又自动开机 就正常了   二次开机故障吗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第一次触发跑马,会不亮机,必须再手动按下reset重启,就正常亮机了
可以亮机后看看没有什么设备部正常,声网显,usb等设备,全部正常的话,就是bios和io了,桥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今天换了一个IO,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第一次触发跑马,会不亮机,必须再手动按下reset重启,就正常亮机了
可以亮机后看 ...

BIOS和IO,都换了,一样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B:
你的内存是好的吗,我遇见过内存的问题导致要按一次复位键才能开机。内存是DDR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内存是好的吗,我遇见过内存的问题导致要按一次复位键才能开机。内存是DDR2的

内存我换过,用他的用我的是一样的

网友:
你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第一次上电,跑码跑二次到D4卡了, 你在点击复位开关就跑过亮机,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