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双硬盘不启动

楼主(2015-01-19):
联想台式机装上两个SATA口硬盘启动不开,到滚动条重启,一直重启,在BIOS里面可以看到两个硬盘,现在不再到该怎样处理了,哪位师兄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把要启动的硬盘分区设置一下

网友:
先挂一个能否启动,正常了再挂第二个,不行再BIOS里指定一下启动的硬盘

网友:
没有系统的硬盘拆掉试试。

网友:
你先可以一个硬盘都不挂,看重启吗,如果不重启先把硬盘一个一个的试一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先单独一个硬盘来做启动看看。再不行就换个sata口

网友:
没有图片     没有真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