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uo 32寸lcd显示器逻辑板是T315HW02 奇特花屏

楼主(2015-01-19):
我的显示器隔夜开机就花屏了!换了液晶驱动还是不行!逻辑板是T315HW02  V.4究竟从那入手啊!

网友:
就是这个样子 确认不是显卡或其它问题引起!

网友:
出问题时,屏幕暗淡,有波纹。应先处理一下VGA跟屏线,还不好就换各供电上 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