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E431两次亮机问题

楼主(2015-01-19):
刚开始客户机器拿来是电流0.6重启(反复)刚开始没太注意以为是掉电,查了几个电觉得不对,开始刷bios一开始直接刷的4M(U6)亮机,后又重启不亮了,看了帖子说是两个都需要刷u5(8m)u6(4m),好吧把那个也刷了下,哎还真可以,亮机了,又断电重启,不行了,郁闷中……查贴,看了好多,说是两次亮机问题,试机,症状相同,中枪了……bios刷了n个故障依旧,听说有换8mbios芯片解决的,手头没有,放弃了,查了n多帖子,说是此机器无需刷8m 刷4m就可以解决,机器有安全检测,同型号机器bios不通用,得儿,没招了试试吧,把备份出来的bios(8m)调出来重新刷回,试机,状况跟刚开始一样了电流0.2晃悠,重启无效……cmos电池干掉,开关狂按,插上试机,咦……好了(心中狂喜)……反复测试,均无问题,大家在碰到这样问题可以直接刷4m,应该问题可以解决,下的bios可以会出现两次亮机现象,给大家个提个醒吧,也可能解决不了,毕竟有很多问题很奇怪

网友:
还是论谈强大呀!修复此机全靠大家帮忙!

网友:
最终还是Bios的  问题

网友A:
要是也把程序分享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也把程序分享出来就更好了

4M bios基地一搜一大片,8m的发了没用应该,听说还有找人改bios的不过没试过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刷BIOS都不怎么好使了,今天一个联想s3 s431超极本,不认硬盘,供电,数据线都正常。后来刷BIOS可以认到,但是刷的BIOS都是开两次才能亮。刷回他原来的就一次点亮。后来下载了两三个BIOS刷了都这样。

网友:
BIOS的问题太多了啊

网友:
据说  双bios要配套刷的

网友B:
修过一台,跑马不亮机,刷BIOS后得开两次机, 客户接受就这样用

网友:
我的刷了还是一样啊!不知道哪里出了故障

网友:
这个故障好奇怪啊

网友:
学习了   刷4m  不要刷8m的 真是学无止境

网友:
我的也是刷4M可以,一次开机,过二天又不行,刷8M也不,再刷回4M ,要开二次机,上网去升级官网,也不行,真是头疼!

网友:
两次亮机?是什么意思,连按两次开机?

网友:
e431 e531都有这样的情况,只能用原机的BIOS芯片,而且只需刷4m的BIOS程序。把同型号的其他正常机器的4M的BIOS芯片直接装到故障机上是不行的。只能读取程序,再刷到故障机上即可。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一台,跑马不亮机,刷BIOS后得开两次机, 客户接受就这样用

你这客户还真好说话,我这边客户就连拆笔记本一点撬痕都不能接受非要吵着换D壳,当时笑死我了。逗B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