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导的华硕K42JR维修之旅。

楼主(2015-01-19):
今天到店里,老板已经开始开工了。大概半个小时后
老板给我一台他三板斧没修好的板子。华硕K42JR REV:4.2
据说换过CPU供电芯片,老板的焊工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
上电电流0.4卡住,又是cpu供电问题。还好不是掉电,没有示波器最怕遇到的就是秒掉电的故障。
直接电路图找到+VCORE的电路部分。

这里还是测量得到cpu供电的上下管G级没有电压,于是查芯片工作条件。第二脚VRONCPU供电的开启信号。我这里测量得到电压正常。接下来CPU供电芯片测量它的供电为2.4V。这里就不对了,应该是+5Vs明显偏低。断电打值供电脚电阻PR8804两端对地值均在400以上。正常。

那就肯定是来源的问题了。查其来源。

直接测量PQ8510D极测得电压5VS2.4VG4.1V。这里相信大家看到这个数据就可以看出问题了。PQ8510G4.1V肯定不能令NPQ8510完全导通。导致+5VS偏低。  PQ8510G级来自+12VS,这里电压偏低。测量来源PQ8503第三脚和第四脚都是4.1V。第二脚3.2V。一看这个数据。直接拆掉PQ8503测量第三脚焊盘发现12V已经正常。那么一定是后面的+12VS不正常,被拉低。分析了一下像上面PQ8510这样的去处有四处,可是中间都有电阻相连,在线测测电阻的阻值,都没有偏小的,直接排除掉。

点位图,查其去处。

这时候老板过来问进度,于是我告诉他有个排阻还有些电阻,和几个管子。他告诉我把管子全拆了,不用考虑排阻,排阻不可能造成短路。于是动手把相连的管子全部拆除。发现电压还是上不去。这时候没辙了。心想难道是板子本身短路?

手扶着额头整理下思路。。。。。。  三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想到其它会是哪里坏了。重新回到+12VS偏低的情况。想了想还是重新测量了所有电阻的阻值,都正常?。。咋办。。迷路了。

没有头绪? 那就从+12VS短路重新来过,两个管子已经拆除,那就还剩下电阻和一个排阻,放大排阻点位图,瞬间找到亮点

这个排阻根本就不是上拉排阻,这个排阻有两个脚位接地。怎么能那么果断的排除呢。不管,拆了再说。
拆了之后上电,电流哗哗哗的就上到0.79 哈哈  太有爱了。两个人在料板上找了20分钟,终于找到了100K排阻。换上,插上内存亮机成功。
由于是老板自己装机,就没拍图。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积极上分,非常感谢。

另外,下午修一台秒掉电机器,没有示波器的我实在没啥思路,断PG那些都试过,不行。请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秒掉电没有示波器除了三板斧  怎么办?求大神支招

网友:
没有示波器有些故障确实难缠!

网友A:
排阻阻值变低导致拉低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阻阻值变低导致拉低了电压?

应该是 拆了之后就没去测。。。

网友B:
把cpu两个电感翘起来 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cpu两个电感翘起来 看会不会掉电

一样会掉的。。

网友C:
给你示波器 你又能干啥呢,那只是一个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示波器 你又能干啥呢,那只是一个工具

有了示波器就可以知道哪个先掉

网友D:
你老板怎么没有测工作条件啊,

网友:
点位玩的挺好。华硕的还行仁宝的都不会用。郁闷

网友E:
这样的老板  你应该把他开除了   他不说排组不会出问题吗  最后你没问问他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老板  你应该把他开除了   他不说排组不会出问题吗  最后你没问问他吗

  算了, 人家是老板。人在屋檐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老板怎么没有测工作条件啊,

就测电压不对直接换芯片没出来 他就搞不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就测电压不对直接换芯片没出来 他就搞不定了

看来他技术也不怎么样吧

网友:
这个排阻确实隐藏的很深啊 淡定都不是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示波器 你又能干啥呢,那只是一个工具

示波器只是个工具    修些有难度的还可以

网友G:
华硕的排阻,汗。。。。

网友G:
很难想到是排阻导致的,除非拆了。。。

网友H:
排阻坏的遇到的还蛮少的

网友I:
asus 本子能搞死人

网友J:
那这个故障修得确实太经典了。。

网友:
这个问题修得太经典了

网友K:
对对对  上次我遇到过一次这情况  我擦被坑了整整一上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排阻坏的遇到的还蛮少的

确实。我都快怀疑PCB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很难想到是排阻导致的,除非拆了。。。

  维修,说白了 就是找到方向之后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硕的排阻,汗。。。。

  华硕的排阻是比较坑的

网友L:
还没遇见排阻坏的......

网友M:
好像啥子问题都能修好呀

网友:
K42J 加电不显示 信号跑显卡的问题 有没有彻底解决的 我采用了加电容的建议给客户修好了,客户用了一个月 又返修了 ,求解决方案

网友:
楼主心细,有耐心,这种排阻的不太好查

网友:
技术差的还是老板,技术好的成了打工狗,这个问题跟那个排阻一样难搞。

网友N:
请问 华硕的图纸你哪里搞的

网友O:
有三板斧也不错啊

网友P:
华硕的板子的确是很难伤脑筋

网友Q:
楼主的电路时序跑得好啊

网友R:
你老板 测U得供电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S:
有电路图,有点图还是好修,ASUS难住了很多维修之人

网友:
引用 网友I:
asus 本子能搞死人

华硕本本的用料还是有点问题的  特别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这个故障修得确实太经典了。。

  维修确实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对对  上次我遇到过一次这情况  我擦被坑了整整一上午

  一模一样得得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没遇见排阻坏的......

所以  当时也没考虑这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像啥子问题都能修好呀

额。。。还是有一些疑难杂症搞不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 华硕的图纸你哪里搞的

  讯维给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三板斧也不错啊

  三板斧遇到信号级问题就眼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华硕的板子的确是很难伤脑筋

  恩恩  各种用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的电路时序跑得好啊

  师弟。。。咱们都是讯维人。。何来此说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老板 测U得供电的工作条件啊

恩恩  就是测了一下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电路图,有点图还是好修,ASUS难住了很多维修之人

  嗯 。有好多新的都没有图。。还没有丝印  。。两眼一抹黑

网友:
有了示波器就可以知道哪个先掉

网友:
楼主  真够细心的

网友T:
没料号找个东西想死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这样的老板改批评一下

网友:
   有了  我也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T:
没料号找个东西想死

  眼睛看的发麻

网友:
ASUS 小毛病特多,, 电阻,电容  又难查,,图纸 又难找。。。

网友:
老板比较坑

网友:
..........都是没示波器。。。唉

网友U:
被老板误导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U:
被老板误导了哈
排阻大部分是上拉作用的。。。可能这是个思维惯性

网友:
唉 越发的强烈想自己买一个示波器了

网友:
华硕的板最头疼,没图纸

网友:
三板斧差不多可以解决百分之无视以上的问题

网友:
K42的机对是神机。。。

网友:
很少见这种情况的,下次注意

网友:
走下冤枉路对以后修机更有帮助, 呵呵。

网友:
呵呵,老板也不是万能的啊

网友:
你要清楚 维修这个东西 要自己去动手 别个说的太多 没动手又有何用

网友:
修的比较艰难,但比较欣慰

网友:
修机器要保持自己的思路,被误导了就走冤枉路

网友:
磨刀不误砍柴工,理论加上好工具,缺一不可。

网友:
我遇到华硕这样的机器直接换板了...

网友:
怎么个秒掉啊,是全部电压都出来吗

网友:
那个说 给示波器 有什么用 你是不会用示波器吧 这是维修的神器 哎好久没摸过了 可惜了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就是怕 没有图纸 和点位的

网友:
老板怎么心情不好,不想修。。,。

网友V:
这种机子 我死都修不出来惭愧
豆芽、
师兄。。你就别谦虚了 哈哈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他技术也不怎么样吧

他是老板,技术不好也没什么,哪怕一点不会也还是老板啊

网友:
楼主的思维真的很清晰啊,找的方向很准

网友W:
为什么那个排阻会把电压拉低呢?排阻也没接地呢

网友X:
12V去那个坏的排阻不是也做上拉吗似乎是显卡部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为什么那个排阻会把电压拉低呢?排阻也没接地呢

有两个角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12V去那个坏的排阻不是也做上拉吗似乎是显卡部分的,

是LVDS接口部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种机子  我死都修不出来惭愧

  师兄。。你就别谦虚了 哈哈

网友:
这机器我个人觉得太难修了

网友:
学习 学习 看到这种问题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说白了 就是找到方向之后拆。。

同感.......真理!

网友:
阻值变大易找,变小难查呀

网友Y:
引用 网友F:
算了, 人家是老板。人在屋檐下啊。。。

和我老板一样,只会三板斧,不过可以和他开开玩笑

网友:
飞个5V不知道行不

网友:
又学到了感触颇深的知识,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Z:
电阻也能拉低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电阻也能拉低电压啊?

可以的。  有两个脚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Y:
和我老板一样,只会三板斧,不过可以和他开开玩笑

哈哈   有道理

网友:
  坑定不行

网友:
楼主强大,我先前两个CPU供电没出来的都没修好,悲啊

网友:
现在的质量导致问题多样化~!以前老电脑都能用多少年。现在的在的质量啊!

网友:
华硕的点位跟图纸这么难找你也有啊 厉害  关于是排阻问题 你的技术真厉害

网友AA:
手里 有台a42j秒掉点 断pg 也不行 只是 显卡供电 阻值001 不知同仁的多少 和客户说换显卡 客户不换

网友:
很细心 思路清晰

网友:
看帖子不能不回

网友F:
引用 网友AA:
手里 有台a42j秒掉点 断pg 也不行 只是 显卡供电 阻值001 不知同仁的多少 和客户说换显卡 客户不换

  你看你表的误差多少  如果没误差反正不能等于0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你表的误差多少  如果没误差反正不能等于0

不是0 就是1 但是 笔记本上 没有见过 这么低的 所以怀疑 是显卡  台式上见过0的 一加焊 还能用无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电阻也能拉低电压啊?

哦哦,谢谢了哈,我还不知道。

网友:
华硕的排阻啊。。。

网友:
没有示波器最怕遇到的就是秒掉电的故障。

网友:
秒掉电的没有示波器就只有靠经验了!!有示波器可以测量那组先掉!!!

网友:
“两个人在料板上找了20分钟,终于找到了100K排阻。” 你们是板子少还是怎么的? 20分钟找个100K的有点水分。。。。

网友:
不错!修本就要慢慢来!急不来!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AB:
引用 网友C:
给你示波器 你又能干啥呢,那只是一个工具

你很不喜欢,示波器啊,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也很细心啊

网友AC:
笔记本排阻坏的还真少 只是台式机华硕主板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笔记本排阻坏的还真少 只是台式机华硕主板爱坏·

华硕的排阻已经能被称之为通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B:
你很不喜欢,示波器啊,

示波器是个宝贝 啊

网友AB: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是个宝贝 啊

我自己用迅维普源示波器啊,我是说我回复那个说示波器没什么用的人啊,

网友AD:
华硕的看到就不想修  厉害1!

网友:
看帖必须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自己用迅维普源示波器啊,我是说我回复那个说示波器没什么用的人啊,

100M的么?   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华硕的看到就不想修  厉害1!

华硕各种用料问题 是很不好查

网友AE:
华硕点位图感觉不好用啊。在论坛上下载后。怎么用打不开。能请教一下怎么用?

网友AF:
一般老板只负责收钱  谁会管我们这些被坑的维修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一般老板只负责收钱  谁会管我们这些被坑的维修人员......

此话有一定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华硕点位图感觉不好用啊。在论坛上下载后。怎么用打不开。能请教一下怎么用?

。。。实地不是会教的么。。。

网友:
没示波也一样修

网友:
以后注意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靠,兄弟 你心啊,,这种事都能发现

网友:
你老板有这样的小弟 ,真是他的福气。太给力,跟他要年终奖呀。

网友:
华硕就是排阻坏啊,你老板行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