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不亮

楼主(2015-01-19):
现象12V的电源,在不插显示器线的时候开机是2点几A,插上显示器线就变成0.8V怎么回事,灯管是好的,高压板也是好的,不知道驱动板哪边出现了问题,还请望高人指点。

网友:
写清楚点儿!什么叫“不插显示器线的时候开机是2点几A,插上显示器线就变成0.8V”到底是电流还是电压?

网友:
修显示器你用可调电源啊!

网友:
楼主 你想表达什么 什么插显示器2点几A 空载拿来的电流啊

网友:
现象12V的电源,在;不插可调电流表显示器线的时候开机是2点几A,插上显示器线就变成0.8A怎么回事,灯管是好的,高压板也是好的,不知道驱动板哪边出现了问题,还请望高人指点。

网友:
一般12电源接口的  开机1.0A正常

网友:
换个5A电源试试?

网友:
12V、5V、开关的3.3V都正常么?

网友:
高压板问题多一点吧

网友:
一般不开机电流为0.3左右吧,两条高压条开启之后为1.5左右,4灯为2.3左右,LED为1安左右。查驱动板5V 3.3V1.8V吧有些为2.5V,1.25V

网友:
估計是不接VGA線進信息,屏會顯示,接了後屏就滅了吧,

网友:
是不是电源功率太小了。

网友:
换驱动板,高压板试试

网友:
还是先换一个高压板试试看,高压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更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12V可以用可调电源  还可以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