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手机充电口掉了如何焊接

楼主(2015-01-19):
今天朋友拿来一个天语D6800手机,说是充不进去电了,我就给拆开看了一下。

我用了画画用的油画刀来拆的,比较容易就给拆开了。

拆下电路板一看,充电的USB接口完全松动。

用手比较容易地就给拿了下来。用来固定的两个脚也焊的很薄,怪不得这么容易掉呢。

仔细一看,主板上的焊盘都掉完了。

焊盘到附近的电阻脚下都掉了,这可怎么焊接呢?空间这么小,就是飞线也难度太大了吧。
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如何来焊接这种焊盘脱落的USB接口呢?

网友:
将飞线整的长点就OK啦

网友:
那飞线在电阻脚那头怎么焊?因为焊盘已经没有了,贴片电阻脚上地方很小。是不是还要改动电路啊,把电阻焊到别的地方。

网友A:
先飞好线,然后再固定USB座。之后弯折的飞线做好绝缘。

网友:
只是那么小的地方有烙铁焊还是比较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飞好线,然后再固定USB座。之后弯折的飞线做好绝缘。

这个方法好,不过要焊工好呀。

网友:
想尽一切办法飞线!别无他策。油画刀楼主不说还真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呢!

网友:
电烙铁焊啊!

网友:
手机本来就比较密,而且焊盘远远不如电脑主板,刮刀是亮点。哪里搞的?我也想搞个拆壳用

网友:
看图来说这个飞线补线不难。手机维修基本功

网友:
这完全在考焊工啊

网友:
最考验手艺的飞线加固定,细心肯定行

网友:
先用烙铁补焊盘再用风枪焊好,有点难度要小心!关键是焊盘要

网友:
我了个去,这有必要吗,修好了,用不了几天电源头还会虚焊或者松动!

网友:
飞线,好东西,一下下的事情。。呵呵 。。。可以刮点线出来接呀。

网友:
把USB接口的锡镀上(要镀饱和)然后把接口焊上引脚处涂点焊油或者松香,再用高温尖烙铁飞线比较容易焊上;或者把主板上的焊盘刮出来镀锡用用风枪把锡珠堆到接口引脚上(堆的锡珠不牢固要用镀锡线加固)

网友:
这么老古董的手机还有必要修吗? 再说焊盘都掉了确实不好下手!要不然劝客户换一个新的手机算了

网友:
推荐280度风枪助温,尖头烙铁焊上去

网友:
只是那5根线焊到哪儿都弄不清了,电路焊盘都掉了,电路怎么走的也看不清。

网友:
用表寻线这需要耐心啊

网友:
看来难度比较大哦。

网友:
从充电口到电池一般会有哪些元件,USB的5V电压是经过哪些元件到电池的?谁能发个常见的充电线路看看。

网友:
只有飞长线了

网友:
手工要好 飞线

网友(2015-03-02):
不会修 不要瞎搞,找个修手机 跟你搞。听别人方法就可以修好,那你是天才了!没有手工你根本焊不牢固,焊上去冲一次电就坏我敢说。

网友:
真有耐心,我是搞不来

网友:
万用表一根根找线了只能

网友:
这就是要考验焊工的时候了,飞线啊,不过不太容易的说。

网友:
用尖头老铁 不难

网友B:
考验焊接技术,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验焊接技术,楼主解决了没。

还是没焊好,上面的接线找不清楚,用万用表找了半天,试着焊上去也不通电,PCB要坏了,不修了。

网友:
就是焊工的问题嘛。。。多点练习下就行了。。

网友C:
用司登利2310焊接回去,飞线小意思了,关键是固定结实才最重要!

网友C:
很简单 如果只要充电不要下载  把尾插固定好了只要飞两根线就可以了  请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 如果只要充电不要下载  把尾插固定好了只要飞两根线就可以了  请看图

照着你说的直接把USB线焊了上去

就是那两个点

插上电源用万用表测电压为5.12V。

但是还是不能充电,开机。
测主板上电池触点之间没有电压,红黑两根线反过来接也一样没有电压,估计还是电路出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司登利2310焊接回去,飞线小意思了,关键是固定结实才最重要!

其实焊接本身没多少难度,关键焊上去不能用。

网友:
USB口旁边的滤波电容一端一般就是接5V供电的,先把飞线焊在USB引脚上,再用风枪吧USB吹到板上,这样不会假焊了

网友:
这个机子看来要飞线了,数据线的焊盘已经掉了,可以先飞线,也要以先焊完接口后飞线。

网友:
考研焊工的时候到了

网友:
想尽一切办法飞线!别无他策。油画刀楼主不说还真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呢

网友:
这个是些技术活。这样的情况我遇到过很多,我一般都事先说明,只保证他能充电(20元),要求读数据的加钱。方法是:首先要知道尾插哪几个针是正极。负极简单,外壳就是。正极飞线到滤波电容不接地的一端,负极就尾擦壳飞线到地。然后,尾擦固定,必须固定好了,防止旧病复发。
倾城~笑茹指绕
好精啊,我得向你学习
详情

网友:
这个是些技术活。这样的情况我遇到过很多,我一般都事先说明,只保证他能充电(20元),要求读数据的加钱。方法是:首先要知道尾插哪几个针是正极。负极简单,外壳就是。正极飞线到滤波电容不接地的一端,负极就尾擦壳飞线到地。然后,尾擦固定,必须固定好了,防止旧病复发。

网友:
把线搞长点就好了

网友(2015-04-13):
主要是断线了,补线就好,掉点还是可以飞线解决的

网友:
用电子高倍的放大镜找下线路,飞线长一点,搞好后要用胶固定下USB座

网友:
在这种情况下,安全只能靠你的焊工了。。

网友:
找到对应引脚电路,用细铜线焊接飞线,再把USB接口固定在PCB上。

网友:
这个飞线,太简单了。

网友:
还是风枪保险些

网友(2015-05-29):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飞线

网友:
飞好供电 数据线两根对地值一样

网友:
只是那5根线焊到哪去都弄不清了

网友:
楼主这是老机器,元件相对还大一些,距离也宽一些,越往后的机器越不好修了,越来越密了。

网友:
焊盘都掉了确实不好下手!劝客户换一个新的手机算了

网友:
我之前改装个手机,也是这种情况,直接焊了线到电池上,然后外加一个充电板,充到4。2V会自动停止,粘到手机后壳,对于这种垃圾手机,别太费劲了!只不过这样的不能传数据了!

网友:
是啊这种就是考验我们技术的时候了

网友:
反正是不好搞了,能找到电路图和点位图就好高了

网友:
线飞起不行,就好好研究下充电电路

网友:
论坛有视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