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A55-RL跑代码54

楼主(2015-01-19):
梅捷主板A55-RL跑代码54,内存换了,显卡也换了,然后内存显卡一起卸了还是跑54,什么意思啊,求助各位大神,明天正准备刷BIOS试试。客户反映是重启就不显示了,放电也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
bios放电,不行刷

网友:
果断刷BIOS

网友:
我有一块刷好的

网友:
好,明天果断刷BIOS

网友:
明天刷试试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按时序修吧,供电,时钟,复位。刷BIOS。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刷BIOS不行的话,估计是I/O坏了

网友A:
重启就不亮了,电源先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就不亮了,电源先换过吗

我修机器,肯定用自己的电源试过了,拆板子出来试过了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刷了BIOS还没好,也还是一样跑54,搞不懂了

网友:
如果有图片或许我可以帮你分析

网友(2016-05-09):
我代码不行~看看他么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