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图片里面的两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液晶屏上的

楼主(2015-01-19):
两个芯片的作用 那个方的好像是PWM 后面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芯片

网友:
供电芯片或者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
那个方的应是背光升压IC,长方形的确实不知。

网友:
应该是屏上面的IC吧,屏上面应该是信号处理和升压

网友:
第一张图像升压IC,只拍IC如果没换过不是很清楚,,,要把周围的电路一起拍!~一般升压IC周围都会连电感和二极管!~

网友:
长方形的是BGA封装,有8成是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
第一个电源供电IC,第二个是行场数据交流芯片。

网友:
是什么设备用的啊

网友:
第一张像是DC_DC转换芯片,第二张像TCON芯片。

网友:
dell屏电路上面的 右边长方行的淘宝没有卖的

网友:
一般结合旁边相关的电路比较好判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