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1-19):
方的好像是电源管理 长的是干什么用的
芯片

网友:
方形的是背光升压芯片,长方形的属实不知。

网友:
方形屏主控 BGA封装

网友:
可以照个屏电路的全图大家更好的给你判断。

网友:
维修小白 进来学习维修案例

网友:
一个是5v升压12v升压芯片 长的那个是屏的主芯片

网友:
进来学习维修案例

网友:
进来学习拿分

网友:
进来学习啊啊啊啊

网友:
正方形的那个是电压分配用的芯片长方形的那个属于是控制电路的一部分这个应属模组的分压或者倍压叠加电路之类的原件因为没有详细的资料只能按位置判断

网友:
LVDS转TTL吧,

网友:
想彻底了解还得电路图

网友:
来学习学习,基地高手大大的哈哈

网友:
把整个板找出来啊。长方形的感觉是存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