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 能开机,能进入系统,就是不能入PE

楼主(2015-01-19):
hp4411s 能开机,能进入系统,入系统很慢,不能入PE,PE进道条卡住不动,换过内存,CPU和硬盘,求思路
cpu

网友:
换用不同版本的PE系统。

网友:
会不会外设的问题,如网卡、声卡等……

网友:
拿掉光驱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得比较多,方法就是把无线网卡电池之类的全部去掉如果还是老故障,换南桥一般都能好

网友:
PE的问题,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不能进PE的还没碰到过,学习下啊

网友:
网卡电池光驱都拆也是这样

网友:
换 纯安装 版 试试

网友:
外设都拆了,还这样,换南桥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测一下设备配置,有设备检测超时。

网友:
换个驱动最少的PE试试

网友:
拆掉所有外设 测主板接口

网友:
没碰到过xuexile

网友:
不行,换个南桥试一下呗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装好系统再装上去

网友:
一般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能进系统了 应该是PE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 多

网友:
4411,4416,我修了好多这样的机器了,都是南桥坏,直接换吧。

网友:
裸板试下换个PE能进不啊,不行就南桥吧

网友:
进系统都正常那就换P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