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能触发点不亮。求救

楼主(2015-01-19):
测量CPU供电电感,其中两个电感电压正常。。只有一个电感没有电压。。下管没电压。。求思路!!

网友:
找到问题了,还求助什么

网友:
换了下管还是一样

网友:
测各个G极电压,电压正常就换上下管,不正常换管理芯片

网友:
4楼正解       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没有电压的电感应为集显供电吧?正常跑码后才会出集显供电。

网友:
按不跑码修吧

网友:
6楼也许是正确答案!?

网友:
这个现象没有遇到,过来看看,摸一下啥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