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问题 简单修理

楼主(2015-01-19):
任性问题 简单修理

机器型号:DELL N4050
机器版号:DV14
故障:这个故障真不是几个文字能说清楚的
既然标题用了任性,那就待我慢慢写出,你可以边看边预判下故障点

1.       机器不触发,待机0.08
2.       去掉CMOS电池能触发正常亮机
3.       亮机后,拉低_PWRBTN# 不能关机
是不是觉得这个问题确实

维修过程:
这么奇怪的问题 ,先分析下
去掉电池能自动上电开机,初步估计,PWM供电等基本正常
既然正常的时候待机0.08就从这个开始查(暂时思路)
待机芯片是 TPS51125A 常见芯片 测试 此时芯片线性VREG3 VREG5都正常输出
,但是芯片发热?
再次测量通电瞬间3V_5V_EN正常发出后变低
多个故障脑子里转了一圈,51125? EC ?桥?   BIOS?
暂停
看到这里大家可以初步估计下问题点
继续
补充:
仔细观察板子是之前进过水 ,不过看似已经修好了 ,估计 上次的维修情况
换过桥(很明显)和修过周围小原件,修过充电线路(右上背面进水),
不过这些都是上次修的 看板子应该是修好了.
不知道看到这里能不能猜对本子的故障点呢
修?按什么修呢?
按部就班 测量下保护隔离 PU4002虽然公共点有 19V   不过AD+_G_2
却是19V

不对 追查
PWR_CHG_ACOK 正常时候应为高电平  导通PQ40021 6
此时为低不正常
AC_IN# 正常时应为低电平PWR_CHG_ACOK才能被上拉为高
AC_IN#来于 BQ24707 5
ACDET   VCC没有电压
最后发现故障点 进水修好后的二次断线(一修没有处理完全)
AD+断线
飞线测试正常

不知道 你开始是否猜对了问题所在呢
>当然按着不触发应该也能查到故障点。
是不是有疑问
既然适配器检测信号不正常为什么去掉BIOS电池能触发亮机?
迷 有时候需要探讨和推断……

有时候维修就像魔术 看着很精彩神秘,等你知道其原理就会觉得不过如此,但是表演这一魔术却是久经历练。
衷心希望论坛的非维修人员 更加尊重我们的技术!

这个板子  看的时间 修的时间  发帖的时间 的比例是  4:1:10
[fly]看过的记得支持下 [/fly]

                                                                                                ---天意

一个。 + 5 很给力!

网友:
这故障一开始就很明确了,可以肯定是EC条件引起的,华硕板就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懂,谁叫我理论差呢,。希望遇到这样的主板增强维修思路。

网友:
去掉CMOS电池能触发正常亮机,表明南桥是好的,问题应为EC这儿!更何况拉低_PWRBTN# 不能关机。

网友:
一般还是按照正常思路走就好了。不去管是否去掉CMOS电池能否开机。少给自己一些杂乱的干扰。

网友:
楼主修板很仔细,按时序走几乎都能修出来!

网友:
楼主的理论很强大呀,小白看起来也很舒服

网友:
修到过一台方正的i3的机器,隔离管坏,充电芯片坏,为图方便 ,直接去掉充电芯片和PWM上管,充电芯片好像是BQ24758 ,时间长了记不得了,直接亮机也没有去研究为什么没充电芯片照样能亮机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为什么去掉备用电池能正常呢?这个现象普遍。隔离条件不具备,它是如何导通19V的呢?

网友:
学习了 学习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网友:
楼主理论功底很强大,就是有点绕了。

网友:
1  6脚导通不是正常吗   不是刚好分压PU4402的g急吗 ?、?

网友:
断线都能触发到亮机,真是什么稀奇古怪故障都有。

网友:
楼主修的顺风顺水,功力深厚,是适配器检测信号的问题

网友:
理论是死的,当能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结合,哪才是真的

网友:
最开始我还以为是EC 看都后来我醉了

网友:
楼主检测PU4005第20脚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那个P沟道的管子G级都没有串联分压公共点怎么会产生呢  还能开机

网友:
进过水,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学习了

网友:
进水后遗症!会看电路图就是厉害!

网友:
这个故障 让我们不好修啊

网友:
很欣赏楼主维修的才华,小弟着实不行,佩服佩服!!!

网友:
P 沟道的管子  G级19V 怎么可能会导通?体二极管导通电流很小  应该不能够开机的。什么原因。

网友:
话不多说,直接加分

网友:
好,必须加分!

句容诚信电脑 -6 我让你灌水

网友:
AD+要做很多工作,断线了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
不过 这个待机不对啊0.08   天意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懂,谁叫我理论差呢,。希望遇到这样的主板增强维修思路。

二货  灌水都灌到铜牌了啊。。继续努力啊  就是保护隔离不过

网友:
进水机器留意进水部分。

网友:
其实修机器仔细能点 不看图也能修好很多 有的纠结了几天的问题有时就是一个电容或者电阻腐蚀

网友:
小白都看的懂

网友:
戴尔惠普首先得考虑适配器检测

网友:
看到一些信号就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