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时钟芯片旁边的330电阻可以直接用导线短接吗?

楼主(2015-01-19):
请问时钟芯片旁边的330电阻可以直接用导线短接吗? 一组是发线CPU的 另一组是发给北桥的 8P 330排阻可以用导线分别短接吗?

网友A:
一个电阻都找不到吗?相近阻值的也行啊,总比短路的出问题机率小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没有试过,平时都是原值代换

网友C:
8p 排组有一个焊盘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阻都找不到吗?相近阻值的也行啊,总比短路的出问题机率小

8p 排组有一个焊盘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没有试过,平时都是原值代换

谁教你理论上是可以的?如果电阻可用导线代那还要电阻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8p 排组有一个焊盘掉了

只用另外三个好的排阻,剩下的找个电阻代替。

网友:
不能短接,掉焊盘就飞线吧

网友:
最好不连。

网友:
我也是认为不要短接的好!

网友:
去料板上找一个一样的呗!应该有都是吧!

网友:
当然不能直连啊!!否则就失去保护了!!

网友:
最好不要直连,找个相近的就可

网友:
实践出真知,你不妨试下就知道,反正不会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