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吗 电源维修 急急急 在线等

楼主(2015-01-19):
不能挂负载   挂负载就停   一直启动呢  没发现哪热

网友:
黄 12.01V   红  5.21V  橙2.77V  紫 5.08V   灰  0.1V   浅蓝是负的11.89V

网友:
橙2.77V  灰 0.1V 明显空载电压都不正常,换输出电容

网友:
电源短路的话  变压器就叫唤  一直叫唤

网友:
人为短路吗?变压器有啸叫,可能是推动不平衡、不正常,可查推动三极管的输出和加速小电容。 3.3V明显不正常偏低导致PG灰无输出,先修3.3V输出,再查看PG是否正常

网友:
查3.3V供电电路。PG输出应为5V。

网友:
楼上都说了,3.3v不正常,带坏pg,估计是短路了要不5v不会这么高

网友:
为什么不看3.3V呢,5伏都到5.21了,PG也跌下来

网友:
更换负载端的滤波电容还不行就更换推动管

网友:
待机时电压都是多少 测了 吗????有没有目测里面的电容??? 启动后有声音还是待机时就有、???

网友:
没人说高压滤波大电容呢,这个也有可能。

网友:
pg0.1v不是不能挂负载,而是负载根本不启动,看看pg的芯片吧,一般挂了,还有3.3v稳压,估计也有三极管挂了。。。

网友:
问题要说得详细些,有图象才好分析。
3.3V输出电压明显不对。PGi信号当然不正常。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