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待机高到死电流之呕血维修

楼主(2015-01-19):
R428
前两天客户拿来说开不了机,上电源0.18,此乃维修人的福音,果断取了小电容,换个CMOS装机,送客。大电容暂且放他一马
两天后客户又来了,一看电流到0.38不动,我晕,斩草还是要除根啊。
果断拆机换NEC,上电测试0.38不动,玩我呢吧。这不是NEC问题,是我错怪了你。
接着测各个电感电压完全出来了,怎么电流上不去呢,测转换也正常啊,测CPU复位无
那测南桥条件两个pg

那为毛还不复位啊,再仔细一想还有个时钟在那摆起的呢,一测发现没发出时钟开启信号
还等什么呢,换桥,前段时间师兄把桥搞混了,好的坏的放一起去了,没办法验证,只有一个一个试,换了一个亮机USB不能用,又换了个才好。
有一个问题请教:怎么区分好坏桥啊,皖酒王盒子有满满一盒啊

网友:
这个我看没有人能够教你     坐等高人

网友:
区分好坏桥跟在主板上测量是一样的,打USB阻值,待机供电阻值。当然最准确的还是上机试。

网友:
想当年换桥神马的最拿手了

网友A:
你是把料板上的桥都拆下来备用呀

网友:
拆下来的桥不好区分好坏。

网友:
三块钱一个卖了吧

网友:
那个盒子就别用了   拆好料板上的

网友:
统统植珠了,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把料板上的桥都拆下来备用呀

有时有误判嘛,不是他的问题却干了他,不能说就这么不要了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到过,也是干南桥就好的

网友:
桥的好坏,只能是按条件查了,万事具备,它不工作,它有问题。

网友B:
看楼主修机修得行云流水的样子啊 高手

网友:
淘宝卖芯片不是都说测试好吗。他们估计有办法测试桥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修机修得行云流水的样子啊 高手

没理的误会。师傅修,我看,现在主要学思路,还没实际操作呀

网友:
这个我看没有人能够教你     坐等高

网友:
估计没人知道~~~~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楼主技术还是没得说的

网友:
有电容的测电容,没电容的就没有办法了,只能说装上去试试。

网友:
自己平时旧件用心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