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3000DS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5-01-19):
一大早接慕名而来的客户一台神州天运F3000DS的机子,,我一看机子外观很陈旧了,机子比较老了,再一接上电源发现不通电,而且电源短路指示灯在一闪一闪,就跟客户说主板烧了,客户说要我当面给他检查看主板那里问题,要多少钱修,我就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当场给你检查,你如果愿意出200元就把机子放在我这里修,最晚明天上午过来拿机子,客户同意了;白天确实比较忙,晚上把主板拆出来,由于修这种短路的机子修得比较多,一眼就看出了CPU旁一个19V滤波的贴片电容颜色不对,再一量CPU的供电电感,阻值0欧,把这个电容取下来,再量板上阻值正常了,心里那个喜啊,补一个上去,装机,等把机子装到一半时候,开机试下,发现电流跑到0.28就不动了,不对呀,难道还有其它的问题,于是又把主板拆出来祼板上电发现没有CPU电压,再仔细看主板是广达代工的板号:DAOSW7MB8D0,自己没有这个图纸,在论坛上一搜,还好有,但自己没下载分了,静下心来回答了论坛上的几个问题得了几分,把图纸下好打开对照图纸查CPU的供电的工作条件,发现19脚和25脚电压只有1V,这里正常应该是5V而且还经过PQ17给主板提供5V自举升压,如果电压不正常,肯定没有PWM输出,为什么是1V呢,原因应该有两个,一个是被芯片本身拉底了,另一个是5VPCU没正常过来电压,于是首先打下值发现阻值正常,再把PR80电阻拆掉,再量板上PR80两端,发现两端都不是正常的5V,那就说明5VPCU正常电压没过来,而不是被CPU供电芯片本身拉低了,于是一路追查5VPCU发现是从南桥的5V待机电压直接过来的,但南桥的5V待机电压5V正常,为什么PR80又没有电压呢,于是用表一量,发现不通了,原来是开路了,我再把板两边仔细看一下,才发现CPU供电管旁边是有条线开路了,用烙铁接上,用表再量一下PR80到南桥的待机5V输出电感,表响了,通了说明就是那条线开路导致的,再把取下的零件装上,开机电流刷刷刷上去了,开机亮机,此机收复!

网友:
楼主修机水平相当厉害呀!步步推理到位。请教一下,俺始终不会看主板是哪个厂家代工的,请问怎么看?

网友:
楼主好技术,我等学习了。

网友A:
楼主威武,有目共睹,我也想知道怎么看板子是哪个厂家代工的,请指教

网友:
修得OK,学到了

网友:
这个比较好修

网友:
看起来像进液导致的开路

网友:
这种神州的旧机器报价都这么高啊,我们修比较新的一般也就不到2-0-0

网友:
修的还可以,这种机器都报价这么高 牛逼

网友:
楼主修机水平相当厉害呀!步步推理到位。请教一下,小小白始终不会看主板是哪个厂家代工的,请问怎么看,有什技巧没有?

网友:
是的,短路要查相关电路,短路其实没那么简单,有时还烧一大片,

网友:
神州垃圾本,最爱出现这问题,上次也遇到这货,无待机,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换几个8115都不行,最后换后极电容奇迹般好了,

网友:
短路烧断线了???我一般都是裸板测试好再装机的。。免得装好还有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很厉害。。5VPCU,不是3V5V芯片产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威武,有目共睹,我也想知道怎么看板子是哪个厂家代工的,请指教

爱学习的朋友,给你推荐 一本书: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上面有很多好东西,包括代工厂家的详细介绍。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看来是不错的,值得学习和分享,努力中。。。。

网友:
经验不熟,不敢评论

网友B:
又一神州本,我在神州售后做,看着很亲切,还有那个是PQ17,是PD17吧

网友:
是的,你很仔细,我打字一时大意,打错了。

网友:
价格还可以。我们这里最多就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