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台盘SF跑完大量坏道,没爆表P表有数据

楼主(2015-01-20):
WD500G蓝盘台式的,做了2次SF,都没爆表,P表也都有记录。 第一次跑完SF。扫描有坏道不甘心,第二次又换了一个通刷重新SF。还是有坏道。你们碰到过这样的事吗? TAHTAHOE_LT   1640  0310微码

Write Test on Track -4, Num Heads :2
---------------------------------------
Head 0 - GOOD
Head 1 - GOOD

ROM Rev: 03.2TB
Mod 0D : 00010000 (01.00)
Mod 4F : 0003002T (03.2T)
DIR Rev: 00020000 (02.00)
OVL Rev: 0003002U (03.2U)

2015-1-19 16:16:27 FmtSelect Set DCM 1 - SUCCESS by
2015-1-19 16:16:36 Power On Reset Immediate - SUCCESS by
WD500 FW:03.03B.2 SN:TPW120103607500 (ROYL selected) port 0xCC00
Logical: Cyls 16383, Heads 16, Sectors 63, LBA 976773168, 500Gb
Controller Buffer Size: 16384Kb
Family: Tahoe_LT (Royl)

2015-1-19 16:16:52 All Steps: 32, Current: 31
2015-1-19 16:17:05 Clear IBI Abort Code - SUCCESS by
2015-1-19 16:17:05 Set SelfScan Step to 1 - OK
2015-1-19 16:17:06 Enable PST Mode - OK
2015-1-19 16:17:17 Power On Reset Immediate - SUCCESS by
2015-1-19 16:37:13 C4 - 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 SUCCESS by
2015-1-19 16:37:13 C3 - 调整磁道密度 - Start
2015-1-19 17:39:03 C3 - 调整磁道密度 - SUCCESS by
2015-1-19 17:39:03 C8 - 调整扇区密度 - Start
2015-1-19 18:14:48 C8 - 调整扇区密度 - SUCCESS by
2015-1-19 18:14:48 C4 - 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 Start
2015-1-19 19:01:38 C4 - 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 SUCCESS by
2015-1-19 19:01:38 D8 -  - Start
2015-1-19 19:01:49 D8 -  - SUCCESS by
2015-1-19 19:01:49 D1 - 扫描缺陷(写)并加入LOG - Start
2015-1-19 21:20:17 D1 - 扫描缺陷(写)并加入LOG - SUCCESS by
2015-1-19 21:20:17 DD - 增益校准 - Start
2015-1-19 21:20:43 DD - 增益校准 - SUCCESS by
2015-1-19 21:20:43 DB - 扫描缺陷(读)并加入LOG - Start
2015-1-19 22:22:51 DB - 扫描缺陷(读)并加入LOG - SUCCESS by
2015-1-19 22:22:51 D5 - 测试簇 - Start
2015-1-19 22:24:04 D5 - 测试簇 - SUCCESS by
2015-1-19 22:24:04 D4 - 测试磁道缺陷 - Start
2015-1-19 22:27:00 D4 - 测试磁道缺陷 - SUCCESS by
2015-1-19 22:27:00 D2 - 加P-LIST - Start
2015-1-19 22:28:32 D2 - 加P-LIST - SUCCESS by
2015-1-19 22:28:32 1003 - 自校准引导程序 - Start
2015-1-19 22:32:00 1003 - 自校准引导程序 - SUCCESS by
2015-1-19 22:32:00 DC - ********校准结束******** - Start
2015-1-19 22:32:07 DC - ********校准结束******** - SUCCESS by
2015-1-19 22:32:07 BB - SPT全写 - Start
2015-1-19 22:32:16 BB - SPT全写 - SUCCESS by
2015-1-19 22:32:16 AA -  - Start
2015-1-20 0:00:57 AA -  - SUCCESS by
2015-1-20 0:00:57 B9 - 低级格式化 - Start
2015-1-20 1:29:25 B9 - 低级格式化 - NOT_AN_ERR_VSC_CMD_EXEC_IN_BKG
2015-1-20 1:29:25 C4 - 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 Start
2015-1-20 1:35:10 C4 - 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 SUCCESS by
2015-1-20 1:35:10 3402 -  - Start
2015-1-20 1:35:59 3402 -  - SUCCESS by
2015-1-20 1:35:59 D7 - PE扫描测试 - Start
2015-1-20 1:38:13 D7 - PE扫描测试 - SUCCESS by
2015-1-20 1:38:13 DC - ********校准结束******** - Start

IBI Common Log:

Test Count 11 - 04:55:42
1    D8    D8     0   1   1  00:00:09  00:00:09
2    D1     0     0   1   1  02:18:17  02:18:17
3    DD    DD     0   1   1  00:00:24  00:00:24
4    DB    DB     0   1   1  01:01:26  01:01:26
5    D5    D5     0   1   1  00:01:10  00:01:10
6    D4    D4     0   3   3  00:02:49  00:00:50
7    D2    D2     0   1   1  00:00:41  00:00:41
8    BB    BB     0   2   2  00:00:01  00:00:00
9    B9    B9     0   1   1  01:27:43  01:27:43
10  3402     0     0   1   1  00:00:49  00:00:49
11    D7    D7     0   1   1  00:02:13  00:02:13

Abort Section:
Abort Code:      0, Test ID:    0, Test Status: 0
Current Test ID: 0, Abort Code: 0, Test Status: 0

Soft Error Counter:2007, Soft Error Total:2007

SPT Defect Statistical Chart
Head 0 = 777     ( Tracks: 255    , Sectors: 522    , Max: 127997 )
Head 1 = 697     ( Tracks: 313    , Sectors: 384    , Max: 127997 )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高手啊我也不会啊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我也不会啊怎么办啊

仔细想了一下,应该是日志过万了这个原因所致。跑出来也不稳定。也就是是ARCO没调好。

网友B:
i dont know how to repair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dont know how to repair

多研究研究就会了嘛

网友:
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