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51ER网卡连不上

楼主(2015-01-20):
网卡芯片用的是82551ER的BGA196芯片,进系统IP设置都没问题,插上网线绿灯亮,黄灯偶尔闪烁,测量电压正常,外部电阻无少无坏,测量25M晶振信号正常,就是ping不通连不上。
网卡芯片加焊后还是一样的问题。
因为BGA封装的,所以只能量这些了,想询问下各位:
这种情况能说明网卡芯片是好的吗?再如何下手维修,换网卡芯片看看?

网友:
对了,外部93C46拆下写了一个好的程序还是不行

网友:
我碰到过重装网卡驱动就正常了,不知你的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网卡驱动装了N次了,不是驱动的问题哦

网友:
期待能给个思路,多谢

网友:
我修到一个也是不能上网,什么都正常,后来把网卡头子拆下来看有问题没有,再装上去就好了,不懂啥回事,可能是虚焊了吧

网友:
USB的网卡替换它最简单不过

网友:
外加个网卡得了

网友:
PE里面能链接上网不???确定你那条网线正常吗??

网友:
芯片本身有问题吧

网友:
换芯片要不就试试USB的网卡排除下就知道了

网友:
网卡芯片问题

网友:
驱动的问题可能不大。可能是芯片

网友:
换个芯片式式…。

网友:
惊是了,网卡芯片到了换上还不行
晕死。。。

网友:
这个小本除了网络不通,其他运行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