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第一次修显示器

楼主(2015-01-20):
图片不会上传,大概说一下吧。
一台杂牌19的显示器
故障现象是开机能显示5秒左右就黑了,电源灯正常亮。
先拆机子,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在电源板到驱动板的接口处测电压,发现正常的时候12V为12V,过一会不亮的时候电压为14V。
首先想到是不是电压不稳导致高压部分不工作,正好有单独的高压条。想着改成独立高压试试,在断开原板上高压部分的时候不会改,就把看着往高压去的几条线路上的几个零件全拆了,然后在接口处接上12V ADJ ON GND几条线接上到单独的高压条上(高压条和电源板上都有这几个标记很好找)。
再试机发现干脆不亮了。。。
回头一想,电源板起到的作用是提供12V和5V电压,刚好ATX电源也输出这两个电压。
抱着试试的心态,用ATX的电源。黄线是12V ,红线是5V,黑色是地线,硬盘接口上这三个都有。
把高压条的12V接上ATX黄线,地线接ATX黑线,ADJ接驱动板上的ADJ ,ON接驱动板上ON。再把5V和12V以及黑色地线接到驱动板上(这个驱动板上有12V的接口,既然有就接上)。。
给ATX电源接上电,短接绿线和黑线,插上显示器线。亮了!测试半小时无问题。

已经订了一块输出12V 5V的电源板。第一次修显示器,能亮机还是蛮激动的

网友A:
改高压板满足三个条件就行了  你可以订一个测试灯管的高压条 这样就效率多了

网友:
第一次修好,确实很激动,还需要努力

网友:
头脑很灵活,还想到了ATX电源。
继续努力,有前途。。。。。。

网友B:
第一次接板子为啥不亮呢。。。。

网友:
电源不稳定,换电容一般会好。。。

网友:
LZ增长了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接板子为啥不亮呢。。。。

第一次接的时候把ON\OFF接掉了,拆电源板上零件的时候把电源板吹鼓了,以为电源板挂了就没多测,今天把电源板接上去,也点亮了,把高压部分暴力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高压板满足三个条件就行了  你可以订一个测试灯管的高压条 这样就效率多了

看了贴子记错了,开始是接的ADJ 12V 和地线,接了ON\OFF后就亮了,看的东西非得经过实践才能真正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