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待机时有时无

楼主(2015-01-20):
接到一客户机3830,故障现像为待机时有时无,但查得BIOS电池为3.5V,放电处理后恢复正常,可以触发。装机给客户后第二天,客户反应又无法开机。我插恒流源无任何反应,于是拆开后盖再接电源,奇怪又有待机了并可以正常触发进入系统,关机放置1小时左右,又恢复无待机现象?头大呀,请朋友们帮忙分析支招,谢谢!

网友:
换桥,是H55或者是H65的话。。。。我以前修好过

网友:
等无待机的时候按无待机修就行了。

网友:
刷个BIOS试下。不行就干桥了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A:
"我插恒流源无任何反应,于是拆开后盖再接电源,奇怪又有待机了并可以正常触发进入系统"
意思是只要拆开后盖就可以触发了??

网友B:
刷个BIOS 3,5V的滤波电容换下试下。

网友:
这种问题就直接换主板吧  我有这个独立集成主板

网友:
趁无待机的时候赶紧测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插恒流源无任何反应,于是拆开后盖再接电源,奇怪又有待机了并可以正常触发进入系统"
意思是只要拆 ...

是的,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 3,5V的滤波电容换下试下。

BIOS刷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
只有等到无待机的时候查待机芯片是否正常不,不然正常的时候没办法修的

网友:
看看电容 电阻有没有异常的

网友:
无待机的时候测下 条件   很简单的

网友:
是不是那个线性电压短路了,芯片不良  看看不开机的时候 那个条件没满足

网友A:
如果拆开盖子每次都行,就看看是不是碰到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拆开盖子每次都行,就看看是不是碰到哪里了

仔细检查过盖子,没有什么导电的地方,就是有点是不是装机的时候有哪些线压松了,昨天重新再装了一遍,现在还在测试,还算是稳定,因应是装机不过关造成的。还在测试中。。。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跟你一样的机器,不过是开机灯亮10秒寄没有了,电流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