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P43TD 无时钟无复位,秒杀!

楼主(2015-01-20):
接到客户的主板,上电 跑00  ,压根就没跑码;先测电压 各项供电都有,在看看复位 A15 B16,都没有  只能先从时钟复位开始弄了。

P43这种主板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而且修得也不多 看看时钟芯片型号是 9LR8954A4GLP  这种好难找,华硕的更特别了 想换也换不了了
图纸也没有,上论坛看看 找不到图纸 ,不过有个帖子里面也没有时钟复位的 有位兄弟提到 芯片 9脚是CPU的PG信号 10脚是时钟复位
从这里下手 测量 9脚跟 10脚 PG信号没有 时钟复位有 。

(这个二极管是没有的 后面加上去的)  有没有可能是断线了 仔细观察了一下旁边 都很干净 没有什么腐蚀 刮花什么的 这个可能排除。
图中这个二极管是没有的 测到9脚连到这个没有装二极管的其中一个脚去了 这个脚是连到CPU其中一个排阻去了(当时没考虑到排阻的问题) 另外一个脚刚好有3.3.V    开机 9脚跟3.3V短接一下 跑码了,直接把这个3.3.V加上去试一下 没用  还是跑00  加个二极管会不会有用呢 试试,加上去还是一样 这个二极管本身就不存在的。
会不会是排阻那的电没过来呢

测量 还真是 排阻一边一电 连时钟9脚  没有电(一时没想到 结果中途浪费了时间 )
果断换上 这个822排阻  上电 触发  跑码 一路畅通无阻 !!

无时钟 无复位 就因为一个排阻  整了好久 一同行的  还只能收30RMB  !
(觉得还可以的朋友 赏点分呗 谢谢!)

网友A:
ASUS这种情况多了,无复位,CPU旁边的822换完立马好

网友:
又是822排阻惹的获…。

网友:
又是华硕的822排阻

网友B:
经验啊,楼主的一番排除很有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华硕就是喜欢 坏822

网友C:
还是不错啊。。应该直接找8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错啊。。应该直接找822

嗯 被那个二极管给吸引了

网友:
技嘉主板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啊,楼主的一番排除很有经验,谢谢分享

没有 还待学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这种情况多了,无复位,CPU旁边的822换完立马好

嗯  上会修了一块技嘉G41也是这样  换CPU旁边的822排阻就好了

网友:
又是822排阻

网友D:
第九角是CPU给时钟芯片的一个信号,还是时钟发出信号给CPU的一个PG

网友E:
刚刚修的一片华硕G41也是822排阻坏,时钟芯片旁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九角是CPU给时钟芯片的一个信号,还是时钟发出信号给CPU的一个PG

CPU给时钟芯片的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修的一片华硕G41也是822排阻坏,时钟芯片旁边的。

呵呵  又是822

网友F:
估计维修之人对822恨之入骨了

网友:
822是通病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估计维修之人对822恨之入骨了

不会啊,我爱死822了。让我赚钱的同时还可以体验秒杀的快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啊,我爱死822了。让我赚钱的同时还可以体验秒杀的快感

晕   不是秒杀的  那你就烦了

网友:
也许是吧

网友G:
遇到了几次 看来这个问题有点多哦

网友H:
看来论坛也帮了楼主的小忙呵,小小的排阻总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了几次 看来这个问题有点多哦

嗯 是啊 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论坛也帮了楼主的小忙呵,小小的排阻总爱出问题。

呵呵 是啊

网友:
822是华硕的通病 ,,只是这次又换了一个地方!!

网友I:
楼主又捡到死鱼了 呵呵!!

网友J:
已经很多次听说822了

网友:
华硕送钱的822

网友:
引用 网友J:
已经很多次听说822了

技嘉的主板换822排阻  我这修的多

网友:
30块  同行拿过来的,都不谢去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又捡到死鱼了 呵呵!!

。。。。。修了好久的  才收30RMB  没什么钱赚

网友:
华硕板子,都还没秒杀过822排阻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是时钟芯片的开启条件没有满足引起没有时钟

网友:
这是通病,晕。这时钟很少吗?一点都不难买吧。这样的板也不少呀,不过这样的问题还真是秒杀。

网友:
我还没修到822了 只是听说了 呵呵

网友:
那个芯片就算是相同型号如果后缀不同,引脚功能也不是一致的吧!!!

网友:
这块算软的了,等你遇到真的硬的你就知道

网友:
*脏话*,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先搞82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