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5-01-20):
遇到一块H61的板子装XP不能上网,网卡驱动也有(深度的系统,一直用它)右下角的小图标一直显示叉号。换了一个系统就好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但是这个系统我一直在用,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应该是GHOST的驱动问题。先卸载网卡驱动。再去官方下载驱动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GHOST的驱动问题。先卸载网卡驱动。再去官方下载驱动安装

不行就换个系统

网友:
天空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中毒  或是防火墙打开来

网友:
驱动版本不行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正常!!

网友:
不常见,一般是驱动问题,或是系统不兼容吧

网友:
这个系统和你的电脑不兼容?

网友:
那就是系统的问题咯  应该系统坏了

网友:
集成的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
驱动没有装好吧

网友:
驱动问题比较大,完全卸载后从官网上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驱动问题的多,换个系统,也许就换了个驱动了

网友:
系统问题,我手上的系统华硕机装了,不能用触摸,换系统就行。你说怪不怪,一般手上都要准备三个系统吧,不行就试了

网友:
换一个系统很可能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不是驱动与网卡不兼容就是系统与驱动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