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V星MS--7774的板子

楼主(2015-01-20):
一个V星MS--7774的板子进系统2分钟后鼠标不动然后蓝屏,蓝屏代码是:STOP::0x000000EA.?

网友:
先换根内存试一下

网友:
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与驱动的问题

网友:
内存用橡皮擦擦

网友:
换系统试试

网友:
换块硬盘看看。

网友:
装系统!!!换硬盘,,换内存试试!!

网友:
先排除别的硬件有没有问题,不一定是主板

网友:
显卡 多一些

网友:
先内存、CPU、硬盘一样一样的换了

网友:
会出现STOP字样一般跟硬盘有关系

网友:
这个机器有各种问题:主板卡,蓝屏,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重启,卡LOGO等等。去掉独显,不蓝屏了,重新做了一个系统好一点了,但是重启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
重启的问题可换过电源试一下,或排除各硬件的兼容性